请大家帮忙推荐数字式输出的加速度或者角度传感器

楼主(2017-07-04):
要求1.5g以上,角度从-90度到+90度都可以测量到,希望是数字式输出的,工作环境应用在吊机上,工业环境即可,价格在30RMB以下一颗芯片都能接受
我现在查到最多的是MPU6050但这颗换算成角度,其实并不那么准确,请大家推荐精度高的加速度传感器,谢谢

编辑原因: 重新描述需求

楼主:
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都没有人有用过吗?   自己再顶帖一次,如果这次还是没人推荐,我就不顶此贴让它下沉了,谢谢大家
希望精度可以高一些

网友A:
这边用村田模拟的,贵,一百多。他们也有数字输出的。见过同时用两个MPU6050来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边用村田模拟的,贵,一百多。他们也有数字输出的。见过同时用两个MPU6050来做的。 ...

模拟的有个地方很郁闷,出来都有差异,我之前用VTI的模拟的, 手册上写中心电压2v5 单是每一个输出都有点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边用村田模拟的,贵,一百多。他们也有数字输出的。见过同时用两个MPU6050来做的。 ...

不过您两片一起测试的方法有点启发到我了

网友:
adxl345, 精度满足要求么?

网友(2018-08-16):
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了吗?

网友:
SCA100T,有点贵

网友(2019-03-15):
角度传感器30块以下的,精度和抗抖都不是太好。另外SCA100T停产了。

网友(2019-12-21):
看到有用MPU6500做的倾角传感器,不知道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