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Eclipse是怎样添加头文件的

楼主(2017-07-04):
最近用Eclipse做一个蓝牙的小项目,用的芯片是TLSR8266ET/AT32

在使用该开发环境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   我新建的c文件里面,不能添加h文件     我用了很多办法

比如../../xxxxx.h   或者其它的   我看他的工程里面是那样加的      最后还是报错

所以我想问一下   是不是需要哪里设置一下

网友:
我只能说我的配置:
Propertoes -> C/C++ Build -> Settings -> IAR C/C++ Compiler for ARM -> Perprocessor

网友:
eclipse里面都有include这 选项,你找一下,将路径添加一下就行了

楼主(2017-08-03):
后面问原厂的,他们是在文件夹下面放入h文件,然后引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