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VMware与win10 Device/Credential Guard 不兼容故障?

楼主(2017-07-04):
因需要做windows驱动开发,故安装虚拟机用于测试,出现故障
现象:

环境:

已尝试办法:
https://kb.vmware.com/selfservice/microsites/search.do?language=en_US&cmd=displayKC&externalId=2148465

要在基于 Itanium 的计算机上禁用 Device Guard 或 Credential Guard,请执行以下操作:

    禁用用于启用 Credential Guard 的组策略设置。

        在主机操作系统上,单击启动>运行,键入gpedit.msc,,然后单击确定。将打开本地组策略编辑器。
        转到本地计算机策略>计算机配置>管理模板 > 系统>Device Guard>打开基于虚拟化的安全。
        选择禁用。

    转到控制面板>卸载程序>打开或关闭 Windows 功能以关闭 Hyper-V。
    选择不重新启动。
    通过使用管理员帐户在主机上启动命令提示符来删除相关的 EFI 变量并运行以下命令:

    mountvol X: /s
    copy %WINDIR%\System32\SecConfig.efi X:\EFI\Microsoft\Boot\SecConfig.efi /Y
    bcdedit /create {0cb3b571-2f2e-4343-a879-d86a476d7215} /d "DebugTool" /application osloader
    bcdedit /set {0cb3b571-2f2e-4343-a879-d86a476d7215} path "\EFI\Microsoft\Boot\SecConfig.efi"
    bcdedit /set {bootmgr} bootsequence {0cb3b571-2f2e-4343-a879-d86a476d7215}
    bcdedit /set {0cb3b571-2f2e-4343-a879-d86a476d7215} loadoptions DISABLE-LSA-ISO,DISABLE-VBS
    bcdedit /set {0cb3b571-2f2e-4343-a879-d86a476d7215} device partition=X:
    mountvol X: /d

    注意:确保X为未使用的驱动器,否则更改为其他驱动器。

    重新启动主机。
    接受引导屏幕上的提示,禁用 Device Guard 或 Credential Guard。

如果您的主机使用传统 BIOS 引导,请执行以下操作:

    以管理员身份在主机上打开命令提示符。
    运行以下命令:

    bcdedit /set hypervisorlaunchtypeoff

    重新引导主机。

注意:在“运行”选项卡中查找 EFI 或 BIOS 类型msinfo32.exe。

执行后重启,按F3,禁用Device Guard  但是依然不行

楼主:
解决不了,笔记本自带 受信任的安全模块,会自动启用 。只能在台式机上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