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板子能修复吗?

楼主(2017-07-04):
今年2月份的订单,现在没有投诉入口了。
在这问问,这样能修复吗?

已经焊了,这一片就损失好几百呢

补充,打叉是我自己打的,最近才发现有这么一个怪物,居然断了好几根线。

网友A:
样板,还是小批量,断线如此之多?你用最近的订单来投诉这个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样板,还是小批量,断线如此之多?你用最近的订单来投诉这个单

小批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样板,还是小批量,断线如此之多?你用最近的订单来投诉这个单

已提交投诉。

网友B:
我们供应商做的样板不良品都会打叉,也会补足响应的数量,贴片焊板的时候都会跳过这块板
看楼主位的板是打叉的,不知道是焊板前打叉的还是焊板后打的?如果是PCB过来就是打叉的就不是板厂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供应商做的样板不良品都会打叉,也会补足响应的数量,贴片焊板的时候都会跳过这块板
看楼主位的板是打 ...

我上面说了,我自己焊接完,通电测试不良后自己打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挂掉,用铜线丝补上

线径只做了8mil,太细了,难补。

网友:
用漆包线补,不好补就从过孔处开始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径只做了8mil,太细了,难补。

8mil你都嫌细,我4mil怎么补的

你用34awg的芯线的细丝补。那细丝是4mil细的。

网友:
两端铜皮刮开,然后用烙铁挂上锡,找根排线抽一股铜丝出来,铜丝先上锡,用烙铁压一下就焊上了,焊好一段后再根据端口长度将铜丝切断(用壁纸刀刃压住再一折就断了),用镊子对好位置,烙铁压一下就大功告成。
实际补过6mil的。

网友A:
楼主做了多少片,有多少片,是抽测还是全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了多少片,有多少片,是抽测还是全测

125大片,500小片,抽测。(笔误,写成600小片,此处已修改)

这个板子是过年时候做的,
是做的小批量里最惨的一次,
接近有10大片的Vcut切歪,还有很多板子0.3mm/0.6mm的过孔打偏,当时急着上线,不严重影响使用就没追究投诉了。

过孔打偏是这样的 挺多的 同一批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了多少片,有多少片,是抽测还是全测

还有几片类似的断线,有修补的痕迹,我用万用表测了是通的就发走了,没留下照片。

这种断线出现了不到5片吧,仅这一片比较严重且没有修补。

网友:
小心刮开, 用细铜线连起来。  可以补的

网友:
可以补,有段时间经常干这个活

网友:
卧槽,孔打的歪很多啊。

网友A:
不是孔钻偏,是人工对位导致,多层板一律采用ccD对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孔钻偏,是人工对位导致,多层板一律采用ccD对位

难怪四层板从来没出现过孔歪的情况。两层板小批量出现了2次孔歪。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怪四层板从来没出现过孔歪的情况。两层板小批量出现了2次孔歪。

是的,多层板样板采用LDI,小批量采用CCD全自动曝光机,一刀切式的不允许用手动曝光机对位,很多你们认为的不是钻孔偏,而是因为人工对位引起!

网友:
不管是什么方式生产,楼主的板子确实是触目惊心,希望JLC认认真真的抓好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多层板样板采用LDI,小批量采用CCD全自动曝光机,一刀切式的不允许用手动曝光机对位,很多你们认为 ...

能不能做个加钱使用多层板的对孔方式的选项来生产2层板(小批量)?

两层板对孔对歪太多 后果也是很严重的

网友:
第一个图是显影完成后板子被什么东西给刮到了,把膜刮破了。第二个图是曝光的时候底片和钻孔没对齐。第一个图可以用小刀把绿油刮掉一些,然后飞线。第二个不影响使用。

网友D:
贴片前发现就扔掉了,焊好了只能补了。
125大片=600小片?好像不对啊,拼4.8的?

网友:
能修复,这板在哪做的,太垃圾。

网友:
板子做的真垃圾

网友:
我天!这做工,我还真是第一次看到!赶紧换厂家吧
楼主这个只能补救了吧,哎,慢慢刮开,贴铜丝焊一起吧,估计工作量不小。

网友:
一片板子成本就好几百的你还不找个质量可靠的厂家,怪不了别人

网友:
过孔打偏,我们的有些板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跟楼主提供的相片一样,偏向同一个方向.

网友:
LZ选的抽测,  是不是就是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记得JLC是提示只保证98%良率

网友:
力创的PCB看来问题还是不少呀,需要提高。我打样过几次小板子倒是都还挺好。

网友:
LC相关的人员估计要被老板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贴片前发现就扔掉了,焊好了只能补了。
125大片=600小片?好像不对啊,拼4.8的? ...

记错了。

是500小片。4拼的板。

网友:
用漆包线补可以的。
过孔歪了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孔钻偏,是人工对位导致,多层板一律采用ccD对位

我感觉是人工对位造成的孔偏。

网友:
这种情况出现好几回了,不过是1000块板有个几块,懒得去折腾。话不过说嘉立创最近的质量确实是下降了,以前这种情况极小出现。我有个经验是:无论什么物料,凡是市场上有涨价,缺货,伴随就会有质量的下降...

网友:
同样发现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下的板子质量都比较差,同样的板子铜皮都比较容易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径只做了8mil,太细了,难补。

上个月把FPGA的DDR 差分线弄反了,用50um的线补上。我发誓下回再敢时间也要一根一根线得核对了

网友:
这种错误,JLC传说中AOI难道检不出来?

网友:
虽然   jlc 板子 工艺造就是 6mil   12-24mil 过孔 ,但是 批量产品从来都不敢这么做 ,一般都是  10mil;不然。。。

网友:
这质量真的可以用  垃圾 来形容了。

网友:
既然是抽测,那就可能这块板恰好没抽到哦。

看了楼主的板子,其实给我的感觉是空间余量很大,那为何还要用这么细的走线呢?可能我的板子比较简单吧,我都是尽量使用20mil走线,然后有些地方用15,16mil的,极限是10mil,在嘉立创做的PCB目前还未中招。

不过刚刚到货1200片PCB,选的也是抽测,希望不要啊

网友:
试试用 0 欧电阻。

网友(2017-08-08):
引用 楼主:
125大片,500小片,抽测。(笔误,写成600小片,此处已修改)

这个板子是过年时候做的,

楼主,过孔是有些打偏,有限不偏的吗?
头会听说还不一致的

网友:
看看人家怎么修苹果主板的的 0.05 mm  铜线飞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