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LPC1785,软件配置的时候,把硬件给烧掉了

楼主(2017-07-04):
今天调试休眠的时候,把IO 0.12配置成下降沿唤醒,其他地方没有动,等我上电运行以后,发现板子工作了一会儿后就黑掉了,以为是进了休眠,重新上电后竟然不能工作了,摸芯片特别烫。
坚决不相信这是软件导致的,后面又换了一块板子调试,下载原来的程序,正常运行,下了刚才改的程序,又一次出现同样现象。后来试的时候,发现前一块板子偶尔能用jlink连上,后一块3.3v和地短路了。

连续两块同样的问题,有点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有没有碰到过的

网友A:
看看有没有把IO口接电源了然后输出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有没有把IO口接电源了然后输出低?

这个IO是开关量输入引脚,一直是作为输入用的,只是我初始化了两次,第一次配成了休眠唤醒,第二次没有休眠唤醒,后来把第二次改成了带休眠唤醒就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