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上海本地急需加工齿轮,请能在7月6号中午之前...

楼主(2017-07-04):
如题,价格好谈。7月6号中午之前加工出来

已经找到上海本地能做的厂家了,谢谢大家关心。

重新编辑原因: 回复结果,隐藏手机号

网友:
先说钱,再说要求。估计钱根本就是个问题

网友:
加工什么样齿轮。要求说来

网友A:
齿轮用何种材料,模数,分度圆直径, 齿数,齿厚,压力角20度,直齿还是斜齿还是锥齿, 斜齿螺旋角多少,锥齿顶锥角多少,是否变位齿轮,精度等级要求多少,是单齿轮还是齿轮轴, 热处理要求如何,软齿面还是硬齿面,是按照齿面接触疲劳强度进行设计还是按照齿根弯曲疲劳强度进行设计-校核, 是否提供毛坯,件数多少,价格等……
齿轮的参数太多,还需要图纸,不是电话里能说清楚的,建议楼主把齿轮参数放上来,别人看了参数和要求才好联系你啊

网友:
要求不难,估计钱是问题

网友:
呵呵,着急的时候说钱不是问题,事情解决了,钱成了最大的问题。

网友:
手表里面的,大型减速机里都有齿轮。但加工设备差的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用何种材料,模数,分度圆直径, 齿数,齿厚,压力角20度,直齿还是斜齿还是锥齿, 斜齿螺旋角多少,锥 ...

谢谢,一看就是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