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荐实验室用直流电源

楼主(2017-07-05):
公司实验室用的,上个电源在做ESD实验时被打坏了,现在准备换个新的,请大家帮忙推荐几个型号。
需求:
1、2~3路可调输出;
2、30V,3A(大致这个范围都可以);
3、主要用来调逻辑电路,偶尔调模拟电路;
4、价格在不高于5K;
5、稳定耐用;
6、不用数控的,实验室没这个需求
7、用于日常实验 ,并不是用来做ESD实验的(之前ESD打坏是因为不懂,乱搞坏的)。

目前比较中意的是固纬的GPC-3030DN。

编辑原因:解释该电源并不是用于ESD实验的。

网友A:
做ESD实验,还是别用这种电源了,直接接个开关电源,价格偏宜量又足,挂了也不心疼。

这种可调的线性稳压电源,一般都没有做抗干扰设计,ESD直接打进去,很容易挂掉。

网友:
我能说程控的都不行吗?100kv静电电源一开机就完蛋。

网友:
变压器的怎么搞都没事,前提是质量也得好。垃圾货就别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ESD实验,还是别用这种电源了,直接接个开关电源,价格偏宜量又足,挂了也不心疼。

这种可调的线性稳压 ...

就是用于日常使用的,不用于静电实验。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it6302可以么?

楼主:
it6302这个是数控的,平时只调试写单片机之类的,应该用不到数控的。

网友:
电子市场买,几百块钱1路的肯定大把,2路不知道

网友:
北京大华的,扛不住ESD,一般用用还行。打ESD的话,安捷伦的可以,明纬那种24V/5A的导轨电源也可以。

楼主(2017-11-03):
最后买了IT6302,用着确实好用,唯一的遗憾是三组接线柱离得太近了,接线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