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的电机库的几点疑问foc4.3,RT @grant

楼主(2017-07-05):
RT
1.电机库可以配置成bldc+霍尔+编码器的模式吗?配置好后该如何修改代码

2.配置好库以后,怎么使用编码器 达到 位置 ,速度,角度的控制呢

3.这个如果都是使用 cumstom的话,怎么修改代码,达到1-3000rpm的转速呢

4.关于foc4.3 web板的局限在什么地方

5.stm32cube 和这个foc的关系,怎么样快速建立一个自定义的程序工程,如何与cube 建立的工程联系起来呢,

网友A:
楼主真想做FOC建议还是自己写代码,用官方库只能保证你电机能转

网友B:
你到时会直接找我啊。

RT
1.电机库可以配置成bldc+霍尔+编码器的模式吗?配置好后该如何修改代码
可以,ST的FOC本身就支持Hall模式和编码器模式,你打开STMCWB,在马达界面下可以配置

具体的设置你还要去Driver Management下的Speed/Position Feedback Management下设置Hall或编码器的参数和Control Stage下的Digital I/O下设置

2.配置好库以后,怎么使用编码器 达到 位置 ,速度,角度的控制呢

这个你看库的,里面有开放出的函数。

3.这个如果都是使用 cumstom的话,怎么修改代码,达到1-3000rpm的转速呢

答案如上,附件的文档你可以看看,里面有相关函数接受,参考85、86、87页、

4.关于foc4.3 web板的局限在什么地方

现在的FOC4.3 Web版本就是以前的Confidential版本,中间层函数和代码都是开放的,被打包的只是观察器、弱磁控制、HFI、MotorProfiler个,其它都是开放的。

5.stm32cube 和这个foc的关系,怎么样快速建立一个自定义的程序工程,如何与cube 建立的工程联系起来呢,

看附件文档。
至于Cube好像没什么关系,因为目前电机驱动的库还是基于StdPeriph_Driver来创建的,你用Cube来检查下管脚定义就好。
其实我在实际的应用中也确实很少会涉及太复杂的其它外围调用,因为电机控制它就是电机控制,很单纯的。

靠7M的FOC培训材料无法上传,郁闷,难道是在酒店网络问题?回去再试试。我贴出85、86、87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到时会直接找我啊。

谢谢,非常感谢,已经私信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到时会直接找我啊。

Confidential版本 的申请过程怎么操作?

网友:
等待大虾的资料,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Confidential版本 的申请过程怎么操作?

只有4.2及以前的版本才有web和Confidential之分,从4.2开始,ST官网下载的web版本已经包含了之前4.2 Confidential开放的内容,你无需申请,直接去ST官网下载4.3 Web 就好。

网友:
等待大虾的完整版本资料

网友D(2017-08-16):
4.3版本的STM32F30x_MC Library电机库用AC6为什么不能编译呢?其它4个库用AC6编译都没问题,唯独这个不能编译!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想做FOC建议还是自己写代码,用官方库只能保证你电机能转

官方库不能用,还是需要自己加入部分功能代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4.3版本的STM32F30x_MC Library电机库用AC6为什么不能编译呢?其它4个库用AC6编译都没问题,唯独这个不能编 ...

因为FOC SDK下面有几个已经封装好的文件,只支持IAR和MDK,GCC不支持。

网友:
FOC SDK中的AC6文件平夹下面的STM32F0xx_MC Library,STM32F2xx_MC Library,STM32F4xx_MC Library,STM32F10x_MC Library这4个库都可以编译呢?为什么就STM32F30x_MC Library不能编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FOC SDK下面有几个已经封装好的文件,只支持IAR和MDK,GCC不支持。

其它几个都可以,就F30X不能编译!

网友:
请问我想做电机控制 做电动助力车,关于电机控制部分,应该掌握哪些基础知识?还是说直接用上上面说的库就能做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官方库不能用,还是需要自己加入部分功能代码?

学习是没问题的,但是实际用到产品可能还是多少会有点问题

网友(2017-09-19):
大神,我在看ST FOC 4.2版本的时候,发现它的无感启动的时候没有预定位,但是,workbench里面可以设置的,不是很理解为什么,另外,还想请教一下ST 的on-the-fly 功能如何使用。

网友(2017-11-28):
引用 网友B:
因为FOC SDK下面有几个已经封装好的文件,只支持IAR和MDK,GCC不支持。

您好,我在使用foc4.3的编码器模式调试低速性能是发现速度低于300rpm,转子就会在某个角度不受力,每个电角度周期内都会有个地方抖动很大。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2018-01-12):
才开始接触这一块,变频器也可以用库来写吧?

网友(2018-06-12):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想做FOC建议还是自己写代码,用官方库只能保证你电机能转

其实很不错,很多人在用

网友:
感觉说的比较诚恳。
不知道,这里面会有多大的坑。
不知道,会不会有坑的时候。还有精力跟能力跳出去。

如果方便,大家可以公开一部分在使用过程的工程文件,我们也好有个参考。

网友(2019-05-27):
引用 网友F:
快速开发,号称半小时让电机转起来,然后代码全封,你完全不知道底层在干嘛,走电机控制这条路的话,建议找 ...

本白想问一下,最新出的版本也是全封装的吗?我想对FOC的部分结构进行改进,是不是只能先从FOC2.0开始看起,才能有针对的进行修改?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想做FOC建议还是自己写代码,用官方库只能保证你电机能转

想问一下,我想改进ST的FOC部分结构,除了去看FOC2.0进行初步学习之外,想问一下 还有没有别的一些比较好的资料能推荐一下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想问一下,我想改进ST的FOC部分结构,除了去看FOC2.0进行初步学习之外,想问一下 还有没有别的一些比较好 ...

入门的资料还是蛮多的,TI的资料就很多,但是想深入学精就要下点功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入门的资料还是蛮多的,TI的资料就很多,但是想深入学精就要下点功夫了

功夫做什么都得下的,这都OK

网友(2021-06-02):
引用 网友B:
因为FOC SDK下面有几个已经封装好的文件,只支持IAR和MDK,GCC不支持。

hi,grant大佬,我用nucleo-stm32f302r8+steval-ipm15b速度模式驱动pmsm,发现相电流最大只能到10a,而且还是尖峰值到10A,再增加负载速度就下降下来了,我使用的是电机对拖做的负载,因此实际上此时负载反而是下降的

我实在找不到这个10A电流限制在哪里?因为ipm模块是有20A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学习是没问题的,但是实际用到产品可能还是多少会有点问题

请问,实际做产品,都不用st的官方电机库?

网友(2021-11-10):
引用 网友E:
请问,实际做产品,都不用st的官方电机库?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