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A20接1000W单相电机电路求分析

楼主(2017-07-05):
BTA20接1000W单相电机,电机接的位置不同,如上图所示,
有什么区别吗?从实验来看,现在两种情况都能工作,不知道哪种比较可靠?
图2的方式,在高温时,有出现BTA20不受控的情况,不清楚原因,望大侠们帮忙解惑。

网友A:
看成了BAT20 接1000W单反相机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2157&highlight=可控硅  楼主可以看看这个帖子,下面有几位大神有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成了BAT20 接1000W单反相机

单相交流电机

网友:
根据我的理解应该一样,我们公司以前生产的固态继电器电路和你这个类似,产品用在加油站用来控制油泵,可惜价格被南方厂家压得太低就不做了

网友B:
我只知道放在零线的话,不工作的时候负载不会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知道放在零线的话,不工作的时候负载不会带电

我是规格书上截图的。因为没有防呆,火线和零线其实是随机顺序的。
图上的Hot有可能接的是零线,ground接的是火线

网友C:
都一样的
高温时热击穿,恢复温度后可以恢复可控状态。
所以,散热很重要。
实际上,有时候温度不高也有失控现象。
某种电机或者某个客户就没有,有的就有,这样的东西,还是用继电器更好。

网友:
理论上这样接是没问题的。但是电机属于纯感性负载,用可控硅很容易出现无法关断的情况。

一般建议 用两个单硅反并联使用,不要用双硅。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一样的
高温时热击穿,恢复温度后可以恢复可控状态。
所以,散热很重要。

哦,明白。。。。我这个可控硅除了起开关作用外,还用于调速。
看来还需要再增加一个继电器用于开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