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 MK22 复位怎么保存Ram里面的数据

楼主(2017-07-05):
最近开发一个项目,单片机是MK22FN512,涉及一个功能需要在复位的时候需要保存Ram里面的数据,不知道怎么可以实现。

复位分为软件复位和硬件RESET引脚复位两种。

现在可以区分不同的复位, 但是在复位的时候RAM里的变量全部都清空了。

网友:
看看启动代码,复位后有ram清零的代码

网友A:
RAM中的数据不断电就不会丢掉,清掉是因为启动代码中有初始化RAM的动作!

网友:
2 3楼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更改启动代码吧。

网友B(2018-05-07):
引用 网友A:
RAM中的数据不断电就不会丢掉,清掉是因为启动代码中有初始化RAM的动作!

你好,我想为你一下MK22复位时IO口的电平状态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想为你一下MK22复位时IO口的电平状态是啥

这个真没注意过,您查一下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