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40看门狗时间是怎么计算的? 算出来和实际不符

楼主(2017-07-05):
#define prescaler_value  249        //预分频值
#define clock_select     0        //1/16, 50M/250/16=12.5K

void WATCHDOG_Init(void)
{
        pISR_WDT_AC97 = (unsigned)watchdog_isr;        //建立WatchDog中断服务程序句柄

        ClearPending(BIT_WDT_AC97);                        //初始化中断寄存器
        ClearSubPending(BIT_SUB_WDT);

        rWTCON=((prescaler_value<<8)|(clock_select<<3));        //设置预分频数和除数因数
        //启动看门狗
          //预分频值=249,时钟系数=1/16、PCLK=50M
          //t_watchdog=1/[PCLK/(预分频值+1)/时钟系数]= 80us =0.08ms

          rWTDAT=125;                                //125*80us=10ms中断一次
        rWTCNT=125;
        rWTCON|=(1<<5)|(1<<2);                //使能WDT定时器和中断
        rWTCON&=(~(1<<0));                        //禁止看门狗定时器的复位功能,做定时器用

        EnableIrq(BIT_WDT_AC97);        //开中断
        EnableSubIrq(BIT_SUB_WDT);
}

这里计算有错吗?为什么WTDAT设置成125,计算出来是10ms,但实际测量有12ms,操作一个IO口用示波器测量的
        rWTCON=((prescaler_value<<8)|(clock_select<<3));        //设置预分频数和除数因数
        //启动看门狗
          //预分频值=249,时钟系数=1/16、PCLK=50M
          //t_watchdog=1/[PCLK/(预分频值+1)/时钟系数]= 80us =0.08ms
          rWTDAT=125;                                //125*80us=10ms中断一次
        rWTCNT=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