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IC额定功率小于喇叭额定功率 带来的影响是什么?

楼主(2017-07-05):
当前我们产品上有一个产品是使用ALC892+TPA2012D2(8欧 1.4W)想用来推8欧 2W 的喇叭,请问是否对喇叭的的音质以及喇叭的频响有影响? 还是只是达不到喇叭的最大功率而已(个人理解)
音频领域没有涉猎,纯属小白,所以问下大家。

网友:
小于好。关键要阻抗匹配

网友:
除了不够响没什么问题。

网友A:
除了不响以外,影响真的不大(影响音质,效果不佳。但是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不响以外,影响真的不大(影响音质,效果不佳。但是能接受)

影响音质 效果不佳怎么解释?

网友:
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个匹配没问题。比如100W的功放使用中也不会真放到100W的。大喇叭小功放最佳听感是有影响,但这个不是说这些1、2W的小功放。

网友:
想一下如果一个100w的功放,驱动一个最大功率100瓦的喇叭,当音量较小也就是输出功率比如只有1瓦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

网友:
小马拉大车,发挥不了喇叭的最佳效果,肯定影响

网友B:
好像会因为输出波形畸变而烧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会因为输出波形畸变而烧喇叭。

你说的这个是阻抗不匹配,一般是喇叭小于功放才是这样。

网友C:
功放ic的功率小于喇叭功率,会造成削波失真,造成高频分量过多,容易烧毁高音单元,并且低频感觉严重不足,因此功放的功率必须要大于喇叭的功率。专业音响领域都是按照1.5比1来配功放和音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放ic的功率小于喇叭功率,会造成削波失真,造成高频分量过多,容易烧毁高音单元,并且低频感觉严重不足, ...

设备是便携笔记本类设备,左右声道各是一个喇叭,没有单独的高音单元。听你这样一讲好慌啊

网友:
你虽然没有单独的高音单元,就一个普通低频喇叭充当全频喇叭的话,如果ic功率不足,由于失真会造成声音高频部分变多,听感极不舒服,另外你要注意下你喇叭的阻抗,功放ic在四欧和八欧阻抗下功率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