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见过10bit地址的I2C器件吗?

楼主(2017-07-05):
最近在做USB2IIC,需要支持I2C 10bit寻址模式,得找个10bit地址模式的芯片测试,不知道有坛友见过10bit地址的芯片没?若知道的话是什么型号?谢谢了!

网友A:
I2C能拖10bit个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C能拖10bit个器件??

协议上是有10bit地址的,并不是说就要接1024个设备,也没见过有人接128个7bit地址的芯片到同一个总线上吧

网友:
协议是有,这样的器件还没见过,搭车同问

网友:
同样好奇,没见过,7bits居多,也许用单片机做个从机。

楼主:
若实在没有也只有用单片机来实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若实在没有也只有用单片机来实现了...

估计得占一个单片机了。就在那无限循环做地址转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实现了10bit地址模式读写

楼主:
10bit地址读时序:

10bit地址写时序:

10bit地址写读时序:

网友B:
10.bit和8bit地址很常见啊。有转换公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bit和8bit地址很常见啊。有转换公式的。

说个芯片型号?

网友C:
这个地址是指的器件地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地址是指的器件地址吧?

是的,I2C器件的地址,不是内部寄存器地址

网友(2017-09-05):
引用 楼主:
说个芯片型号?

wii 鸡腿。。。地址是个例子

网友(2020-07-01):
请教下,如果我的主机不支持10bit的I2C设备地址,而我的设备是10bit的I2C,主机可以正常读写吗?需要啥方法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