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17-07-05):
如何用FPGA,通过检测一个信号频率来产生AB两个脉冲输出,要求AB信号是正交关系,且信号频率是输入信号40960倍。
输入信号频率范围:0-200HZ。目前FPGA平台用是XILINX的XC3S700AN,时钟50MHZ,请赐教。

网友:
想让坛友回答,请先改好标题哦

网友:
楼主,标题要说明帖子的大概内容,不要让人点进去才知道你要干啥.
我不太懂FPGA,建议这样:
设计一个定时器,周期T可调(输出频率则为Fout=1/T),经40960分频后的频率为Fdiv,与输入信号频率Fin相比较,
然后根据情况调整T.
if(Fin>Fdiv)T<=T-1;
if(Fin<Fdiv)T<=T+1;

网友:
因为测量周期后才能输出,假设你输入0.001Hz,那要1000秒后才输出?你的0Hz下限拍脑袋出来的?,假设1Hz是下限,那也要1秒后得到输出,楼主确定是想这样机制吗?

网友:
弥陀佛,倒计时20小时,希望楼主能来看看

网友:
新手再见,拜拜

网友:
楼主发完帖子就跑了

网友:
都中级会员了还能犯这种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是将账号借给其它人使用了。

没有。正在修改标题

网友:
好像FPGA没有方法做这样大的倍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正在修改标题

你确定你已经改过标题了?目前能看到楼主位的贴子改过。但标题纹丝没动

网友:
LZ,你想叫人把饭喂你嘴里,就老老实实的拿钱买方案

对于连verilog都不会的人,无fuck可说,fuck money

网友:
友情提示:新换的标题不合格,快去看版规吧。(不知道还能否看到特"色"标题)

网友:
这位坛友标题换的,把猫叫了个咪

网友:
新手你好,新手再见。

网友:
中级会员,还犯这么错误?

楼主再见。

网友:
楼主,被封前先把莫元付清了再走吧

网友:
楼主只有三莫元竟然用十莫元来悬赏,真的是醉了都,各位还巴望楼主改标题?!...
估计是 ID 被盗用还是共用了,无论如何感觉楼主貌似不差钱,楼主...我们交个朋友吧!

网友:
楼主肯定是帖子标题和楼主1楼内容傻傻分不清楚了,以为是要他改正文内容呢,如果是这样,这智商也基本告别上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真的修改不了标题,请将你修改的截图传上来。

你肯定改错地方了。

标题改了几次没成功,现已截图上传新标题。

网友:
还有3个小时,我觉得楼主ID要不保了。
你内容都能修改,标题却改不了?

网友:
你都能改楼主位的内容,就不能够瞪大眼睛看到上面一个横条的框里面,写着你原来的标题“新手求教”吗?难道楼主是要豆大家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