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 STM32的TIMER可以配置为编码器与脉冲发出同时存在...

楼主(2017-07-05):
请问关于 STM32F429吧的TIMER可以配置为编码器与脉冲发出同时存在的模式吗?

例如:
Timer_ch1 ch2配置为正交编码器四倍频的模式;

ch3配置为 脉冲发出
ch4配置为 IO 控制步进方向

可以吗?

网友:
从原理上讲应该可以的, 你试试看

网友:
不行的,你去仔细研究编程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A:
应该不行,每个定时器只有一个计数寄存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行,每个定时器只有一个计数寄存器

呵呵,把编码器信号当作计数脉冲使用哈

To: 楼主
你是想把编码器信号直接作为反馈控制步进电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把编码器信号当作计数脉冲使用哈

To: 楼主

关键是编码器信号从那来,编码器处理所用的定时器能发的出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把编码器信号当作计数脉冲使用哈

To: 楼主

不知你有没有用过stm32的编码器模式,或者说你有看过它的原理没有

网友:
感觉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你有没有用过stm32的编码器模式,或者说你有看过它的原理没有

刚才把以前的资料翻出来,先看看这个图片。以前只用过编码器做速度位置反馈。
当然,LZ这样的组合是否正真有效,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C:
第一句:“编码器接口模式基本上相当于使用了一个带有方向选择的外部时钟“   实际上,编码器是直接决定TIMx_CNT寄存器的计数值,并且是受编码器方向影响的(这点特别重要)
而输出比较是TIMx_CCxR寄存器与TIMx_CNT寄存器的比较结果,你说TIMx_CNT完全是外部编码器控制,你都没办法确定它的计数快慢和方向,你怎么可以拿它去跟TIMx_CCxR做比较呢
或许你可以去试试,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句:“编码器接口模式基本上相当于使用了一个带有方向选择的外部时钟“   实际上,编码器是直接决定TIM ...

你说的没错,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输出的脉冲会受编码器快慢、方向或停止的影响,这样可能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
所以,我前面也说了,只是原理上可以产生脉冲。

网友:
只有一个基础定时器

楼主:
嗯!
谢谢各位了!

我已经改了硬件了。

大家给评估一下?

使用F429的3,8 timer的CH1 CH2做编码器功能;
timer9做两路PWM发生器。这样可以了吧?

输出2路频率实时改变,频率不同的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