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52供电电压是3.3V可以工作吗?

楼主(2017-07-06):
现在使用cd4052做串口拓展使用,我看数据手册cd4052的供电范围是3到20V, 如果我用3.3V供电,那么控制信号的高低电平如何区分,控制信号低于多少伏算是低电平,高于多少伏算是高电平呢?数据手册里只说了供电电压是5V 10V  15V的情况。请大侠们指导!

网友:
改用74HC4052。

网友:
串口扩展,为什么不考虑485

网友(2017-08-23):
如果是3.3V的单片机不可以,手册上说TTL高电平需要达到3.5V

网友:
手册里肯定有IO高低电平的范围说明,好好找找。

网友:
电平不用担心, CMOS工艺的话基本就是以1/2 vcc为界吧~
不过还是用74HC4052吧, CD4xxx速度本来就慢, 3.3V供电就更慢了.

网友:
一般是0.3VCC~0.7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