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家说CBB20电容,库存时间长会失效(无容量),是真的吗?

楼主(2017-07-06):
以下图片CBB20电容,是250VAC的,注意是AC的,
厂家说这种电容,库存时间长会失效(无容量),电容表测试为0uF,
但通电工作,反而不会失效。
不知道是什么材料做的?是不是真的库存时间长会失效?

而另外一种250VDC的CBB电容,库存时间长不会失效,我们说用这种材料做前面的电容,
厂家说体积要大很多,我们的产品放不下。

增加:
厂家说是MKP电容,电容介质为锌铝薄膜,比较容易氧化,对储存条件要求较高。

网友A:
失效模式是什么

网友B:
知识老化了,以前觉得电容AC能用DC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看来不是这样

CBB搁置失效也是第一次听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效模式是什么

厂家说,象 “脚氧化”一样,脱开了。

网友:
可能是工艺不好,里面的薄膜和引脚之间断开了。

不过我家很久以前的CBB电容没问题。
还有好像CBB22体积小   耐压的话 买电容的曾经说过250VAC 基本上就是 630V D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识老化了,以前觉得电容AC能用DC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看来不是这样。

CBB搁置失效也是第一次听说 ...

电容AC能用DC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做DC电容的材料,做这个AC的电容,体积要大,我们的产品放不下。

楼主:
厂家说是MKP电容,电容介质为锌铝薄膜,比较容易氧化,对储存条件要求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