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怎么在gerber输出中不要位号和元件框线,只要版本号等

楼主(2017-07-06):
RT,输出的gerber中如果不给丝印层,版本号等其他信息就没有了。怎么设置才能不要与元件有关的丝印。

网友:
版本号放铜皮上,整版无丝印,我自己做板都这样,自己焊还是机器焊,丝印都不必要。

网友:
随便一个机械层,放上版本号字符串
出gerber的时候导出这一层,文件后缀修改为G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