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遇到SDA电平不稳定,是否板子布线有问题?

楼主(2017-07-06):
本人最近项目画了一个板子,主控mcu为cc2640位于主板上面,与几个外围器件(气压计,加速度,陀螺仪传感器等,位于子板上,子板大小为12x32mm)通过I2C总线相连,主板布局布线如下图所示,
该图上方为2640,下方几个圆孔用于连接子板外围器件,SDA线直接高亮表示,显示长度为1770mil,SCL紧挨在旁边,SDA SCL 线宽线距都是5mil,现在遇到的问题是,I2C工作时SDA的电平不稳定,
表现形式为SDA高高低低的,特别是工作一段时间以后,SDA会降落到2V甚至更低,导致通信失败,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啊?

网友A:
加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上拉电阻试试

是极。貌似lz用的片内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拉电阻试试

已经有上拉电阻,不过是安置在子板上面,靠近外围器件,上拉电阻默认值为4.7k,也尝试用过更小的2.7K,效果都不太明显呢

网友B:
用的是软件模拟?还是硬件I2C?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软件模拟?还是硬件I2C?

是2640自带的硬件I2C模块驱动的

网友C:
把时钟频率降低一些看看

网友D:
建议这种情况外围器件,分别测试一下,可能是外围设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时钟频率降低一些看看

现在i2c时钟是100K,不能再调低了

网友E:
遇到过通信异常的,I2C DEVCIE会有一定的拉电流能力,增加100R左右电阻后,通信正常。仅供参考!!
另外,各个外设的电源顺序也要注意。
大多数都是带中断控制信号的,还要区分中断模式和非中断模式下的区别,以免各个外设之间相互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E:
遇到过通信异常的,I2C DEVCIE会有一定的拉电流能力,增加100R左右电阻后,通信正常。仅供参考!!
另外, ...

你这100欧电阻是串总线上还是上拉的?

网友F:
这样的布线对于I2C总线来说足够好了,试着中间串个51欧姆左右的电阻,电压降低时分别测试两边信号,看看是哪边的问题。
有些外设对上拉电阻要求比较高,可能需要更小的上拉电阻。

网友G:
连接到总线的外设都串一个22-100的电阻,上拉4.7K有点大,速度越快,上拉电阻越小,一般都在2.2K左右。

网友:
用模拟方式试一下

网友H:
scl的波形是怎么样的?同时测下vcc波形,会不会通讯时vcc电压被拉低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连接到总线的外设都串一个22-100的电阻,上拉4.7K有点大,速度越快,上拉电阻越小,一般都在2.2K左右。 ...

是的  正常都是2.2k的上拉,建议楼主改小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这种情况外围器件,分别测试一下,可能是外围设备的问题。

外围设备直接换成了商家提供的参考板,问题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H:
scl的波形是怎么样的?同时测下vcc波形,会不会通讯时vcc电压被拉低了?

SCL波形正常,2640为i2c中master模式,提供clk,VCC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布线对于I2C总线来说足够好了,试着中间串个51欧姆左右的电阻,电压降低时分别测试两边信号,看看是 ...

在总线上尝试串了电阻,30欧/100欧都有试过,问题依旧,电阻两端的电压没有明显差异,都被拉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的  正常都是2.2k的上拉,建议楼主改小电阻试试

已经改成了1.2k,改善效果不明显!

网友:
测量并确认电源没问题;测一组SCL + SDA的波形,看在什么条件下,SDA会异常变低。
极限情况就是一个一个拆外设,看谁出问题。

看看手册,是不是有芯片用到了Clock Stretch之类的功能?主机要是不支持,或许能闹乱子。

网友I:
引用 楼主:
已经改成了1.2k,改善效果不明显!

上个示波器的图吧   SCL一般是单向的,波形应该都OK,关键是SDA

网友J:
楼主确定你PCB没有断线?直接去MCU输出引脚测量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确定你PCB没有断线?直接去MCU输出引脚测量波形

好的, 明天试一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上个示波器的图吧   SCL一般是单向的,波形应该都OK,关键是SDA

好的, 我明天给出一个更好的波形图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上个示波器的图吧   SCL一般是单向的,波形应该都OK,关键是SDA

经过更多的测试,发现应该是子板i2c器件焊接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因为换了子板i2c信号就okay了,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