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环电流采样时机如何处理以得到平均电流?

楼主(2017-07-06):
最近想把电机电流环搞定,遇到了电流采样的问题。用的是STM32F4,如图是PWM波形(黄色)和电流波形(蓝色),可以明显看到MOS导通期间电流一直在上升。请教各位:ADC触发的最合适的时机是什么时候(适应不同占空比情况)?如何保证采样的电流与万用表一致?

网友:
同样问题求问,之前发过一个帖子,得到的回复是,相电流的平均值与转矩对应。这就碰到一个问题了,电流有波动,什么时候采样才能保证得到的值比较接近平均值呢?期待懂得的人解答

楼主:
相电流的平均值与转矩对应,这是肯定的,但应该不是我们要的答案。

网友A:
用它那个高速ad高速采样积分得到有效值呗
你看你的示波器就是这样做的嘛

网友B:
我觉得加一级T型阻容滤波给它先平均,再采AD。。

网友C:
直接上升沿触发采集,下降沿结束,然后累加ADC缓存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上升沿触发采集,下降沿结束,然后累加ADC缓存区

你是说PWM的上升沿和下降沿?一个PWM周期采集多次吗?那压力可能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它那个高速ad高速采样积分得到有效值呗
你看你的示波器就是这样做的嘛

我是要做电机电流环,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效率上不来。不知道通常伺服驱动是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加一级T型阻容滤波给它先平均,再采AD。。

感觉电机驱动器没有这么做的,这会导致信号滞后比较多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要做电机电流环,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效率上不来。不知道通常伺服驱动是怎么做的。。。 ...

用stm32f3做cycle-by-cycle 电流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tm32f3做cycle-by-cycle 电流控制

没明白,可否明示下?

网友D:
STM32F4的ADC采用DMA采样一周期或者多周期,开辟一个内存区域存储DMA-ADC数据,也可以两个内存区域轮流切换,进行运算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32F4的ADC采用DMA采样一周期或者多周期,开辟一个内存区域存储DMA-ADC数据,也可以两个内存区域轮流切换 ...

那什么时候开始采,什么时候结束采呢?

网友E:
pwm用上下模式,然后在cnt = 0 的时候触发(pwm中间触发)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什么时候开始采,什么时候结束采呢?

因为根据负载等各种条件的不同,电流有滞后的现象,不好选择PWM触发采样,因为这个电流偏移PWM的位置可能会变,所以可以选择逐个周期进行采样,这样积分出来电流,至于位置的选择,可以由软件算法处理,你可以采集几个周期的电流数据保存在内存中,比较最小值,两个最小之间的可以初步认为是一个周期的电流。当然也可以根据采样定理,多个周期累积,可以选择一定的时间,如以1MS为单位,采样的值作为积分处理,这样就是1MS的平均电流,下一个1MS又可以处理进来,可以把前后的值累积处理,不过这样处理的缺点就是变化较为缓慢些。

主要看你采样电流的用途,是用于显示还是PID算法,如果是显示直接多次采样累积就可以,如果是需要做电机的PID收敛则需要逐个周期,还需要有软件预测机制,可以借鉴下卡尔曼滤波算法,当然我也只是菜鸟而已。

网友:
∑-Δ型  ADC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根据负载等各种条件的不同,电流有滞后的现象,不好选择PWM触发采样,因为这个电流偏移PWM的位置可能 ...

要用在电机电流环,应该是有比较成熟做法的,但是不知道怎么搞就是。ST电机库貌似是中点采样,用作电流环应该可能,但不知道如何做到计算的绝对值和实际电流值对应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上升沿触发采集,下降沿结束,然后累加ADC缓存区

不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 电机电流采样问题请教”不是合格的标题。
违反版规11。请立即阅读版规(点击进入: http://www.amobbs.com ...

改成“电流环电流采样时机如何处理以得到平均电流?”,这样应该够清楚了吧?

楼主:
更新下,不同采样时机对信号质量有很大影响。图中阶跃为手动施加的负载。

网友G:
建议看看st的一个文档,an2267,我认为说的比较清楚,而且还是有一定特色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建议看看st的一个文档,an2267,我认为说的比较清楚,而且还是有一定特色的。 ...

an2267  我帮大家传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看看st的一个文档,an2267,我认为说的比较清楚,而且还是有一定特色的。 ...

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an2267  我帮大家传上来

感谢分享!

网友I:
你做得是电流滞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做得是电流滞环吧

驱动器的电流环,不知道和电流滞环有什么异同

网友I:
引用 楼主:
驱动器的电流环,不知道和电流滞环有什么异同

什么驱动器的电流环?你看下PT4115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什么驱动器的电流环?你看下PT4115的原理!

直流有刷电机的驱动器

网友J:
电流下降的这么快,用的是快续流吧?
电流闭环,如果需要高响应,要用Cycle By Cycle,用中心对称PWM,采样点在脉宽中点。
如果不需要高响应,则硬件加二阶段阻容低通滤波即可,滤波效果以恒负载时波形近似直流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流下降的这么快,用的是快续流吧?
电流闭环,如果需要高响应,要用Cycle By Cycle,用中心对称PWM,采样 ...

嗯 有用MOS做续流。看了些楼上的资料也是说采样脉宽中点,我的疑问是这样采样回来的直接认为是平均电流吗?另外我用TIM_TRGOSource_Update作触发源效果很差,现在用TIM_TRGOSource_OC4Ref似乎还行,通道4的比较值设得是1。这样电流受开关干扰小些,但是计算的值和万用表、示波器的电流有差距。

网友K:
均值都是要内部处理的。平均  这两个字的意思很明显了。至少要两个参数及以上的等分才可以叫平均吧
如果想要直接得到平均值的,除非是芯片本身内部自行处理,否则得编程实现。

万用表或电流表显示 的多半是均值电流。其中采样周期的不同可能会带来不同的尾数或者说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K:
均值都是要内部处理的。平均  这两个字的意思很明显了。至少要两个参数及以上的等分才可以叫平均吧
如果想 ...

表达的未必准确,我其实就是想把驱动器的电流环的电流做准确。

网友L:
一般的采样方法都是用特殊的高边检流运放采集的,用RC滤波平滑,哪里会有这种画蛇怎么添足的问题

网友M:
如何保证采样的电流与万用表一致?就直接使用万用表的芯片与电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一般的采样方法都是用特殊的高边检流运放采集的,用RC滤波平滑,哪里会有这种画蛇怎么添足的问题 ...

呵呵 你确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何保证采样的电流与万用表一致?就直接使用万用表的芯片与电路啊!

道理是这样,但是好的电机驱动器肯定有别的处理方法,虽然不能追求完全的一致

网友N(2017-10-02):
引用 网友E:
pwm用上下模式,然后在cnt = 0 的时候触发(pwm中间触发)

我们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2019-12-10):
引用 网友N:
我们就是这么干的!

能否分析一下配置的的代码给我看看,我现在用的CC1触发,感觉不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有用MOS做续流。看了些楼上的资料也是说采样脉宽中点,我的疑问是这样采样回来的直接认为是平均电流吗 ...

想请问下楼主最终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