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x3 参考手册

楼主(2017-07-06):
英文的
后缀改成7Z哦

网友A:
前几天看到NXP出600Mhz的了,感觉H7又是鸡肋了

网友:
我这没改后缀 直接解压出来的

网友:
3000多页的芯片手册,看也看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看到NXP出600Mhz的了,感觉H7又是鸡肋了

nxp出的600主频,貌似驱动 LCD 的分辨率比较低,貌似最大只有 800 * 480 吧

要是能够支持到 1024x768就好了,最好是 1280*800就更加牛逼了

下面是NXP 的大概介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nxp出的600主频,貌似驱动 LCD 的分辨率比较低,貌似最大只有 640*480 左右吧

我只是看到论坛里面的人发截图上来,没有具体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看到论坛里面的人发截图上来,没有具体了解

http://bbs.armfly.com/read.php?tid=31170

这里有,可以去看看介绍

网友:
主频低都不算事,建议先看Errorsheet。

ST都是热衷于把自己搞残。

网友:
这些片子可以看做旗舰级的单片机了。价格也高高在上毫无性价比了。不知定位在哪里,除非价格降到20-50

网友C:
nxp这颗批量价3刀。

网友:
引用 网友C:
nxp这颗批量价3刀。

哪里能够买到啊?现在是不是还没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