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D6中用Ultra Librarian Reader导入封装不成功

楼主(2017-07-06):
我用的AD 6.0.1.5229,是很老的版本了,试了下用Ultra Librarian Reader的 8.1.383版导入BXL格式的PCB封装文件,但是无法弹出“ULimport”链接对话框来选择封装TXT文件。请问有坛友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吗?

楼主:
是否我的AD版本太低了?

网友A:
应该是版本太低了 可以试试Alitum Designer15

使用Ultra Librarian工具生成Altium封装和原理图符号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版本太低了 可以试试Alitum Designer15

使用Ultra Librarian工具生成Altium封装和原理图符号的方法  ...

谢谢回复。
我就是在进行到“然后在Run下拉菜单选择Run,或者使用快捷键F9。在弹出的Select Item To Run再次选择UL_Form.pas文件”这里没有反应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我就是在进行到“然后在Run下拉菜单选择Run,或者使用快捷键F9。在弹出的Select Item To Run ...

生成封装需要时间比较长 多等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成封装需要时间比较长 多等等试试

我是到这步就没反应了,没有像网上说的会弹出“UL import”对话框、选择txt封装文件。

网友:
修改一下工程所在的目录 复制到新的文件夹 注意不要有空格 中文、特殊符号等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