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输入12V,输出电压6V,电流大于600mA,静态功耗低的稳压...

楼主(2017-07-06):
如题,供电是12V电池供电,输出电压6V,系统平时工作在休眠状态,工作电流只有几uA。唤醒后电流在600mA左右。请大家推荐稳压芯片,主要是静态电流要低

网友A:
要多低?MP1584,静态电流100u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多低?MP1584,静态电流100uA左右

100uA还是有点高,有50uA以下的推荐吗

网友B:
这个不用MP1584这种大封装,RT7295C ,SOT23-6足可以搞定,输出1.5A-2A都没有问题,还是同步的,

外围基本没啥原件了,使能EN脚,可以关断输出,关断后4uA ,  够了吧?

如果这个电源直接给系统供电,那我建议,系统使用一个HT7550或者7533这样的LDO给系统供电,这个电源

作为主电源,这样最简单,如果非要用一个电源,那输出600mA,静态功耗很低的,真不好找。

网友A:
找了一下,TPS54202应该可以,静态40uA,就是价格有点小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用MP1584这种大封装,RT7295C ,SOT23-6足可以搞定,输出1.5A-2A都没有问题,还是同步的,

外围基本 ...

系统由这个供电,当然不能关使能端。能关的话我就不用到这里请教你们了。
再加电源也不好实现。LDO的静态电流低,可是都找到输出电流能达到600mA以上的,200-300mA的到是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了一下,TPS54202应该可以,静态40uA,就是价格有点小贵

这个批量价格是多少?查了下价格好像是有点小贵。

网友C:
你的方案可能有问题,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是TPS54331+HT7533-1,低功耗时候只保留7533,这样能控制在20来个UA,需要工作的时候再开DCDC

楼主:
找了款国产的BL9382,标的静态电流是50uA,24V/2A。不知道性能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方案可能有问题,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是TPS54331+HT7533-1,低功耗时候只保留7533,这样能控制在20来个UA ...

我也是这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方案可能有问题,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是TPS54331+HT7533-1,低功耗时候只保留7533,这样能控制在20来个UA ...

如果整个系统都是我这边设计,那是没问题的。问题是主要控制板是直接采购过来的,不能自己修改,我这边只是做个供电板把12V电池电压稳压到6V给它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意思。

你的意思我明白,解释在11楼

网友D:
非关断下,DC-DC的静态电流不低;线性的静态电流低,但他们的最大功耗也低,如果用线性,工作时功耗就超几W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关断下,DC-DC的静态电流不低;线性的静态电流低,但他们的最大功耗也低,如果用线性,工作时功耗就超几W ...

是的,这就是这个比较难选的原因。不过系统长时间工作在休眠状态,每次工作时间也不会超过1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另外一个思路也行,采用双IC。 第一个IC只是控制输出电压开关,属于超低功耗IC;而第二个IC是 LDO或 DC-D ...

双IC方案前面提过了,你说的这个硬是没看懂意思

网友:
BL9382 静态功耗1mA以上

浪费感情还去查了查,不太可能有开启模式还有40uA的开关芯片

楼主:
数据手册上写的IQ是50uA,你哪里看到1mA?

网友F:
唤醒方式是什么?如果能提前知道唤醒时间的话,用DC-DC结合LDO的双芯片模式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唤醒方式是什么?如果能提前知道唤醒时间的话,用DC-DC结合LDO的双芯片模式不错的 ...

按键唤醒,主控制板采购的,没办法做切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数据手册上写的IQ是50uA,你哪里看到1mA?

你看看Vfb的电压,这个测量条件下DC/DC开关已经关闭,不可能有稳定电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看看Vfb的电压,这个测量条件下DC/DC开关已经关闭,不可能有稳定电压输出。 ...

Vfb电压是有点奇怪,正常是应该不到1V的,不知道什么情况下Vfb是2V。这个时候的Ven是5V,已经打开输出了。你看到的静态电流1mA数据手册上哪里标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Vfb电压是有点奇怪,正常是应该不到1V的,不知道什么情况下Vfb是2V。这个时候的Ven是5V,已经打开输出了 ...

VFB外加2V电压就是为了关闭内部工作电路,单纯为了测试一下使能打开后静态下的功耗。
你这是什么芯片的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VFB外加2V电压就是为了关闭内部工作电路,单纯为了测试一下使能打开后静态下的功耗。
你这是什么芯片的截 ...

手册上标的也是静态电流,不可能是这样的测试条件吧,你这是猜的吧。
BL9382C

网友G:
引用 楼主:
手册上标的也是静态电流,不可能是这样的测试条件吧,你这是猜的吧。
BL9382C ...

既然我是猜的,那就不多说了。

网友H:
自己用LDO和DC/DC搭一个并联供电电路吧,只是复杂点,并不贵。DC/DC自动休眠并不麻烦,用个低功耗运放/比较器根据负载电流搭个电路自动休眠就行了。只是要做到静态功耗足够低,很多细节要考虑,要搭一下才知道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手册上标的也是静态电流,不可能是这样的测试条件吧,你这是猜的吧。
BL9382C ...

你没看测试条件吗?还说人家是猜的,写的清清楚楚,确定的说就是,你理解的是错的,这个芯片不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H:
自己用LDO和DC/DC搭一个并联供电电路吧,只是复杂点,并不贵。DC/DC自动休眠并不麻烦,用个低功耗运放/比较 ...

嗯,这倒是个思路。不过要测电流还得低功耗,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既然我是猜的,那就不多说了。

不好意思,因为我看国外的芯片手册标的静态电流都是无负载时,正常输出电压时的电流。
这个国产芯片这样标有点忽悠人,怪不得其它国外芯片最少也是100uA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没看测试条件吗?还说人家是猜的,写的清清楚楚,确定的说就是,你理解的是错的,这个芯片不满足你的要 ...

是的,不是不相信,只是这个芯片这样标静态电流有点让人不敢相信。没有国外的芯片手册那么老实。怪不得进口芯片最少静态电流也得100多uA

网友:
12V降压到6V,最大电流600mA,最大功耗就是3.6W,常见的贴片LDO肯定不行。

比较容易实现的方法,就使用三极管和PMOS场管做,静态电流大概可以在10几个微安,场管要加散热器,使用TO-220封装的。

网友:
网上搜“使用PMOS场管的低压差稳压电路”,看第一个链接帖子。

随便找几个小功率三极管就可以,要求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