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sd卡 复制东西到 flash 用的8Mw25q64 用的 FATFS 很慢

楼主(2017-07-06):
从sd卡 复制东西到 flash  用的8Mw25q64 用的 FATFS 很慢,2.56M 东西需要7分钟 ,这个时间正常吗 spi 用18M的速度模式

网友A:
测试一下:直接写入4K字节到SPI-FLASH是多少时间?网上的SPI-FLASH程序,很多多余的指令,可以优化。尤其是FATFS接口的代码。

网友:
#ifndef __W25QXX_H
#define __W25QXX_H

#include "W25QXX.h"
//**********************************************************************************************************************
#define SPI_CONFIG                                                                                                SPI1_Config();
#define W25QXX_ReadWrite_Byte(a)                                        SPI1_ReadWriteByte(a)
//**********************************************************************************************************************
//修改状态寄存器,允许芯片存储器被写
unsigned char W25QXX_Init(void){
        W25QXX_Read_ID();
        //W25QXX_Write_StatusReg(0x02);                        //使能状态寄存器中的写存储器
        return 0;        //0k
}
//***************************************************************
//读取SPI_FLASH的状态寄存器
//BIT7  6   5   4   3   2   1   0
//SPR   RV  TB BP2 BP1 BP0 WEL BUSY
//SPR:默认0,状态寄存器保护位,配合WP使用
//TB,BP2,BP1,BP0:FLASH区域写保护设置
//WEL:写使能锁定
//BUSY:忙标记位(1,忙;0,空闲)
//默认:0x00
unsigned char W25QXX_Read_StatusReg(void){
         unsigned char reg;
         W25QXX_CS(0);                                                            //使能器件
         W25QXX_ReadWrite_Byte(W25QXX_ReadStatusReg);            //发送读取状态寄存器命令
         reg=W25QXX_ReadWrite_Byte(0Xff);                             //读取一个字节
         W25QXX_CS(1);                                                            //取消片选
         return reg;
}
//*************************************************************************
//写SPI_FLASH状态寄存器
//只有SPR,TB,BP2,BP1,BP0(bit 7,5,4,3,2)可以写!!!
void W25QXX_Write_StatusReg(unsigned char sr){
        W25QXX_CS(0);    //片选
        W25QXX_ReadWrite_Byte(W25QXX_EnableWriteStatusReg);  //使能写状态寄存器命令
        W25QXX_CS(1);    //取消片选
        W25QXX_CS(0);         //片选
        W25QXX_ReadWrite_Byte(W25QXX_WriteStatusReg);   //发送写取状态寄存器命令
        W25QXX_ReadWrite_Byte(sr);                                               //写入一个字节
        W25QXX_CS(1);                                                           //取消片选
}
//****************************************************************************
//SPI_FLASH写使能
//将WEL置位
void W25QXX_Page_Program_Enable(void){
        W25QXX_CS(0);                                                            //使能器件
        W25QXX_ReadWrite_Byte(W25QXX_WriteEnable);      //发送写使能
        W25QXX_CS(1);                                                            //取消片选
}
//****************************************************************************
//SPI_FLASH写禁止
//将WEL清零
void W25QXX_Page_Program_Disable(void){
        W25QXX_CS(0);                                                            //使能器件
        W25QXX_ReadWrite_Byte(W25QXX_WriteDisable);            //发送写禁止指令
        W25QXX_CS(1);                                                            //取消片选
}
//*********************************************************************************
//发送程序 COM=命令;adr=地址
void W25QXX_SendAdrOut(unsigned char com,unsigned int adr){
        W25QXX_ReadWrite_Byte        (com);                                                                                     /* 发送字节数据烧写命令        */
        W25QXX_ReadWrite_Byte        ((adr & 0xFFFFFF) >> 16);                          /* 发送3个字节的地址信息 */
        W25QXX_ReadWrite_Byte        ((adr & 0xFFFF) >> 8);
        W25QXX_ReadWrite_Byte        (        adr & 0xFF);
}
//****************************************************************************
//读取芯片ID W25QXXVF016的是 0XBF41  sst25vf064_ID=bf4b
//文帮的是128=0xEF17    w25q64==ef16
unsigned int W25QXX_Read_ID(void){
        unsigned int ID = 0;
        W25QXX_CS(0);
        W25QXX_SendAdrOut(W25QXX_ManufactDeviceID,0);//发送读取ID命令
        //读取返回的16位值
        ID         =W25QXX_ReadWrite_Byte(0xFF)<<8;                //高8位数据
        ID |=W25QXX_ReadWrite_Byte(0xFF);              //底八位数据
        W25QXX_CS(1);
        return ID;
}
//****************************************************************************
//读取SPI FLASH
//在指定地址开始读取指定长度的数据
//pBuffer:数据存储区
//ReadAddr:开始读取的地址(24bit)
//NumByteToRead:要读取的字节数(最大65535即64k)
unsigned int W25QXX_Read_Sector(unsigned int Sector,unsigned char* pBuffer,unsigned int cnt){
        unsigned int i;
        W25QXX_CS(0);                                                    //使能器件
        W25QXX_SendAdrOut(W25QXX_FastReadData,Sector*W25QXX_SECTOR_SIZE);                        //发送读取命令
        W25QXX_ReadWrite_Byte(0XFF);                                                                                           //发送一个哑数据!
        for(i=0;i< cnt*W25QXX_SECTOR_SIZE;i++)                pBuffer[i]=W25QXX_ReadWrite_Byte(0XFF);   //循环读数
        W25QXX_CS(1);                            //取消片选
        return 0;
}
//****************************************************************************
//写入扇区已经擦除干净, NumByteToWrite 最好是8,16,32,64,128,256
//pBuffer:为待写数据组
//WriteAddr:所写数据的起始地址
//NumByteToWrite:所要写的数据的长度
unsigned int  W25QXX_Write_Sector(unsigned int Sector,unsigned char* pBuffer,unsigned int cnt){
        unsigned int i,j,addr;

        addr =Sector*W25QXX_SECTOR_SIZE;
        while(cnt--){
                j=W25QXX_SECTOR_SIZE / W25QXX_PAGE_SIZE;
                while(j--){
                        W25QXX_Page_Program_Enable();                  //SET WEL
                        W25QXX_CS(0);
                        W25QXX_SendAdrOut(W25QXX_ByteProgram,addr);                                        //发送写页命令
                        //发送待写的数据
                        for(i=0;i < W25QXX_PAGE_SIZE;i++)         W25QXX_ReadWrite_Byte(*pBuffer++);
                        addr +=W25QXX_PAGE_SIZE;
                        W25QXX_CS(1);
                        W25QXX_Wait_Busy();//等待写完成
                }
        }
        W25QXX_Page_Program_Disable();
        return 0;
}
//****************************************************************************
//擦除整个芯片
//整片擦除时间:
//W25X16:25s
//W25X32:40s
//W25X64:40s
//等待时间超长...
void W25QXX_Erase_Chip(void){
        W25QXX_Page_Program_Enable();                 //SET WEL
        W25QXX_CS(0);                                                    //使能器件
        W25QXX_ReadWrite_Byte(W25QXX_ChipErase);      //发送片擦除命令
        W25QXX_CS(1);                                                    //取消片选
        W25QXX_Wait_Busy();                                             //等待芯片擦除结束
        W25QXX_Page_Program_Disable();
}
//****************************************************************************
//擦除一个扇区  Sector_Dst_Addr  物理扇区地址号!!
//Dst_Addr:扇区地址 0~511 for w25x16
//擦除一个山区的最少时间:150ms
unsigned int W25QXX_Erase_Sector(unsigned int Sector_Dst_Addr,unsigned int cnt){
        unsigned int i;

        for(i=0;i<cnt;i++){
                W25QXX_Page_Program_Enable();                                          //SET WEL
                W25QXX_CS(0);                                                                   //使能器件
                W25QXX_SendAdrOut(W25QXX_4KByte_BlockERASE,(Sector_Dst_Addr++)*W25QXX_SECTOR_SIZE);//发送扇区擦除指令  必须输入绝对物理地址
                W25QXX_CS(1);                                                                    //取消片选
                if(W25QXX_Wait_Busy()) return 1;                                                                         //等待擦除完成
        }
        //W25QXX_Page_Program_Disable();
        return 0;
}
//****************************************************************************
//等待空闲
unsigned int W25QXX_Wait_Busy(void){
        unsigned int i=0;

        while ((W25QXX_Read_StatusReg() & 0x01)==0x01){   // 等待BUSY位清空
                        if(i++>90000) return 1; //一直忙!
        }
        return 0;
}
#endi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一下:直接写入4K字节到SPI-FLASH是多少时间?网上的SPI-FLASH程序,很多多余的指令,可以优化。尤其是 ...

谢谢 我试试

网友:
/****************************************Copyright (c)****************************************************
**
**                                 http://www.powermcu.com
**
**--------------File Info---------------------------------------------------------------------------------
** File name:               diskio.c
** Descriptions:            The FATFS Diskio
**
**--------------------------------------------------------------------------------------------------------
** Created by:              AVRman
** Created date:            2010-11-4
** Version:                 v1.0
** Descriptions:            The original version
**
**--------------------------------------------------------------------------------------------------------
** Modified by:
** Modified date:
** Version:
** Descriptions:
**
*********************************************************************************************************/

/* Includes ------------------------------------------------------------------*/
#include "diskio.h"
#include "ffconf.h"
#include "SPI_MSD0_Driver.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W25QXX.h"

/* Private variables ---------------------------------------------------------*/
extern MSD_CARDINFO SD0_CardInfo;
extern unsigned char MSD_JB_SD_insert(void);

DSTATUS disk_initialize (
        BYTE 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0..) */
){
        switch (drv){
                case 0 :
                        if(W25QXX_Init())  return STA_NOINIT;
                        return RES_OK;
                case 1 :
                                return RES_OK;
                case 2 :
                return RES_OK;
                case 3 :
                return RES_OK;
                default:
                return STA_NOINIT;
        }
}

DSTATUS disk_status (
        BYTE 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0..) */
){
        switch (drv){
                case 0 :
                        return RES_OK;
                case 1 :
                        return RES_OK;
                case 2 :
                        return RES_OK;
                default:
                        return STA_NOINIT;
        }
}
/*-----------------------------------------------------------------------*/
/* Read Sector(s)                                                        */

DRESULT disk_read (
        BYTE 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0..) */
        BYTE *buff,                /* Data buffer to store read data */
        DWORD sector,        /* Sector address (LBA) */
        BYTE count                /* Number of sectors to read (1..255) */
){
        if( count==0 )  return RES_PARERR;
        switch (drv){
                case 0:
                        if(0==W25QXX_Read_Sector(sector,buff,count)) return RES_OK;
                        return RES_ERROR;
                case 1:
                        return RES_OK;
                default:
                        return RES_ERROR;
        }
}
/*-----------------------------------------------------------------------*/
/* Write Sector(s)                                                       */
#if _READONLY == 0
DRESULT disk_write (
        BYTE 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0..) */
        const BYTE *buff,                /* Data to be written */
        DWORD sector,                /* Sector address (LBA) */
        BYTE count                        /* Number of sectors to write (1..255) */
){
        if( count==0 )  return RES_PARERR;
        switch (drv){
                case 0:
                        if(W25QXX_Erase_Sector(sector,count)) return RES_ERROR ;
                        if(W25QXX_Write_Sector(sector,(unsigned char *)buff,count)) return RES_ERROR ;
                        return RES_OK;
                case 1:
                        return RES_OK;
                default:return RES_ERROR;
        }
}
#endif /* _READONLY */
/*-----------------------------------------------------------------------*/
/* Miscellaneous Functions                                               */

DRESULT disk_ioctl (
        BYTE 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0..) */
        BYTE ctrl,                /* Control code */
        void *buff                /* Buffer to send/receive control data */
){
        //DWORD nFrom,nTo;
        //char *buf = buff;

        if (drv==0){
                        //MSD0_GetCardInfo(&SD0_CardInfo);
                switch(ctrl){
                        case CTRL_SYNC :
                        return RES_OK;

                        //扇区擦除
                        case CTRL_ERASE_SECTOR:
                                //nFrom = *((DWORD*)buff);
                                //nTo = *(((DWORD*)buff)+1);
                                //W25QXX_Erase_Sector(nFrom,nTo-nFrom+1);
                                return RES_OK;

                        case GET_BLOCK_SIZE: //要删除的扇区的块大小
                                *(DWORD*)buff =W25QXX_BLOCK_SIZE;
                                return RES_OK;

                        case GET_SECTOR_SIZE:
                                *(DWORD*)buff = W25QXX_SECTOR_SIZE;
                                return RES_OK;

                        case GET_SECTOR_COUNT:
                                *(DWORD*)buff = W25QXX_MAX_SECTORS;
                                return RES_OK;
                }
        }
        return RES_PARERR;
}

网友:
#ifndef __SPI_FLASH_H
#define __SPI_FLASH_H

#include "stm32f2xx.h"
//-------------------------------------------------------------------------------------------------------
/* 宏,用于定义W25QXX的片选引脚 */
#define        W25QXX_CS_PIN                                        (GPIO_Pin_8)                          //PB9
#define W25QXX_CS(x) ((x>0)?         (GPIO_SetBits(GPIOB, W25QXX_CS_PIN)) : (GPIO_ResetBits(GPIOB, W25QXX_CS_PIN) ))//设置1,0
//********************************************************************************************************************
//4Kbytes为一个Sector
//16个扇区为1个Block
//W25QXXVF016B
//容量为2M字节,共有32个Block(块),512个Sector(扇区)
//初始化SPI FLASH的IO口
#define FLASH_ID 0XBF41
//指令表
#define W25QXX_ReadData                         0x03
#define W25QXX_FastReadData                     0x0B
#define W25QXX_4KByte_BlockERASE                0x20
#define W25QXX_32KByte_BlockErase               0x52
#define W25QXX_64KByte_BlockErase               0xD8
#define W25QXX_ChipErase                        0xC7
#define W25QXX_ByteProgram                      0x02
#define W25QXX_AAI_WordProgram                  0xAD
#define W25QXX_ReadStatusReg                    0x05
#define W25QXX_EnableWriteStatusReg             0x50
#define W25QXX_WriteStatusReg                   0x01
#define W25QXX_WriteEnable                      0x06
#define W25QXX_WriteDisable                     0x04
#define W25QXX_ManufactDeviceID                 0x90
#define W25QXX_JedecDeviceID                    0x9F
#define W25QXX_EBSY                             0x70
#define W25QXX_DBSY                             0x80

//****************************************************************************
//sst25  256 byte=page  4096 byte=sectors (16 page ==sectors)  1 blk=共有2048个扇区!
//w25q128  == 1024*16*1024/4096   =4096 扇区!
//********************************************************************************************************
#define W25QXX_SECTOR_SIZE                        (4096)                //固定的
#define W25QXX_PAGE_SIZE                                (256)                        //固定的
#define W25QXX_MAX_SECTORS                        (2048)                //芯片共有的扇区数! 2048*n个扇区!
#define W25QXX_BLOCK_SIZE                                (1)                                //固定的        w25q64=128 block
//*****************************************************************************
unsigned char W25QXX_Read_StatusReg(void);
void W25QXX_Write_StatusReg(unsigned char sr);
unsigned char W25QXX_Init(void);
unsigned int W25QXX_Erase_Sector(unsigned int Dst_Addr,unsigned int cnt);//扇区擦除
unsigned int W25QXX_Wait_Busy(void);           //等待空闲
void W25QXX_Erase_Chip(void);
unsigned int W25QXX_Read_ID(void);
unsigned int W25QXX_Write_Sector(unsigned int Sector,unsigned char* pBuffer,unsigned int cnt);
unsigned int W25QXX_Read_Sector(unsigned int Sector,unsigned char* pBuffer,unsigned int cnt);
void SPI1_Config(void);
unsigned char SPI1_ReadWriteByte(unsigned char TxData);

#endif

网友:
#define        _MAX_SS                4096                /* 512, 1024, 2048 or 4096 */
/* Maximum sector size to be handled.
/  Always set 512 for memory card and hard disk but a larger value may be
/  required for on-board flash memory, floppy disk and optical disk.
/  When _MAX_SS is larger than 512, it configures FatFs to variable sector size
/  and GET_SECTOR_SIZE command must be implememted to the disk_ioctl function. */

网友:
希望对你有用。这个速度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一下:直接写入4K字节到SPI-FLASH是多少时间?网上的SPI-FLASH程序,很多多余的指令,可以优化。尤其是 ...

还有就是 这个spi总线 传输距离是多少?我用的板子 stm32 和 flash不在一起飞的线 大约 15cm左右飞线 ,这个是不是影响速度一个原因?查了查有人说 spi 可以传1-3米 ,我这个 15cm 估计也没什么影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 这个spi总线 传输距离是多少?我用的板子 stm32 和 flash不在一起飞的线 大约 15cm左右飞线 ,这 ...

会有很明显的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 这个spi总线 传输距离是多少?我用的板子 stm32 和 flash不在一起飞的线 大约 15cm左右飞线 ,这 ...

如果是杜邦线那种 影响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杜邦线那种 影响很大

还真是杜邦线 再改改试试

网友C:
测试硬件:USB2XXX+W25QXX系列存储器;

测试软件:USB2XXX SPI Flash Program v1.0.1;

测试结果:
型号         容量         整片擦除时间         整片写时间(速度)         整片读时间(速度)         整片校验时间(速度)
W25Q128         16 MByte         42.2 秒         28.5秒(575 KB/s)         3.6秒(4.4 MB/s)         3.6秒(4.4 MB/s)
W25Q64         8 MByte         8.9 秒         22.5秒(364 KB/s)         1.8秒(4.4 MB/s)         1.8秒(4.4 MB/s)
W25Q32         4 MByte         4.7 秒         12.3秒(333 KB/s)         0.9秒(4.4 MB/s)         0.9秒(4.4 MB/s)
W25Q16         2 MByte         8.5 秒         8.6秒(238 KB/s)         0.4秒(4.4 MB/s)         0.4秒(4.4 MB/s)
W25Q80         1 MByte         1.2 秒         2.9秒(353 KB/s)         0.2秒(4.4 MB/s)         0.2秒(4.4 MB/s)
W25Q40         512 KByte         1.5 秒         1.5秒(341 KB/s)         0.1秒(4.4 MB/s)         0.1秒(4.4 MB/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硬件:USB2XXX+W25QXX系列存储器;

测试软件:USB2XXX SPI Flash Program v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