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TeeChart写了一个c#Demo。但是不能在别的电脑上用

楼主(2017-07-06):
使用TeeChart写了一个c#的Demo,本来是想做成独立的一个示意软件,结果却在别的电脑上不能用。这个使用了第三方控件TeeChart5.0,是不是还要做什么处理啊。我上传了工程,VS2010,但是编译这个工程需要安装TeeChart,所以别人可能编译不过去。

网友A:
试了能运行.别人的电脑需要装.net平台3.5版本

网友B:
楼主这个teechart可以共享下吗,我帮你看看在win7x64是否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能运行.别人的电脑需要装.net平台3.5版本

那个生成的EXE文件,你的电脑上安装了TEECHART了吗?我试过几台电脑都不可以啊,即使安装了VS2010也不行。

网友C:
将对应的Teechart  的DLL文件跟生成的EXE一起发过去,放在同一个目录,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teechart可以共享下吗,我帮你看看在win7x64是否正常工作

源代码就在附件中,如果没有安装VS2010和Teechart的话运行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对应的Teechart  的DLL文件跟生成的EXE一起发过去,放在同一个目录,就可以了 ...

我看到在OBJ的release目录里面有几个DLL文件,一起拷贝了也不行。。。

网友:
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D:
你是不是用的activex版本的?
dll复制过去,应该还需要注册一下 regsvr32.exe  xxx.dll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生成的EXE文件,你的电脑上安装了TEECHART了吗?我试过几台电脑都不可以啊,即使安装了VS2010也不行 ...

没有安装这个曲线控件.

网友:
需要注册控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用的activex版本的?
dll复制过去,应该还需要注册一下 regsvr32.exe  xxx.dll

我想我大概找到了原因,这个TeeChart做成成品软件之后需要附带TeeChart 的几个dll文件,
问题是,这个该怎么确认到底需要那些文件呢?
我把其中的几个dll文件复制到别的电脑上之后,注册不成功“dll文件已加载,但找不到入口点”。

楼主:
我是自学的c#完全不知道使用了第三方控件之后该如何让这个软件在其他的电脑上运行起来,我拷贝了几个TeeChart的dll文件,但是在其他的电脑上注册不成功,显示找不到入口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自学的c#完全不知道使用了第三方控件之后该如何让这个软件在其他的电脑上运行起来,我拷贝了几个TeeC ...

到teechart官方网站看,应该是有教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到teechart官方网站看,应该是有教程的

找了半天,没找到,目前估计就是dll文件的注册问题,

网友E:
用 Dependency Walker 看一下缺哪个 dll 呢

http://www.dependencywalker.com/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 Dependency Walker 看一下缺哪个 dll 呢

http://www.dependencywalker.com/

我试过了,查到的都是window自带的dll文件,现在基本确定应该就是dll文件问题,可是在别的电脑上注册时显示找不到入口,不知道该怎么注册了。。。

网友F:
没有安装TeeChart,运行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安装TeeChart,运行不了

我觉得做的还是挺实用的一个demo,这个插件效率挺高的,这个软件要打包可能要做成安装版的,或者需要安装teechart才能用,太麻烦了。实在不行就得自己研究用GDI实现。

网友G:
这个用自带工具打包的时候,会自动检查检查依赖项的,不会缺东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用自带工具打包的时候,会自动检查检查依赖项的,不会缺东西的

现在因该是能找到依赖项,问题是依赖的几个dll文件在其他电脑上注册不上,不知道该怎么注册,,,

网友(2017-10-11):
还是不能注册吗?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