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系统板卡上有一个奇怪的布线,不知道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7-07-06):
1. 如图,这个电路布线独立于整个电路,通过端口接外部板子,但是我没发现这个是接在什么板子上
2. 我分析是应该是什么波形震荡电路,但一时没查到相关资料

楼主:
图片,为什么没能够上传?

网友:
无图无真相。。。

楼主:
郁闷,怎么上传图片呀!我用的是firefox 54.0.1 (64 位)

楼主:
终于上传图片成功了!

网友:
雨量传感器?

网友:
湿度传感器

网友:
看上去像个硅胶按键

网友A:
楼主可以看一下,奇怪形状上面有没有solder层。

网友:
电容式湿度传感器,湿度增大极间介电常数变低。
一般用NE555转化为频率输出。

网友:
学习了,原来湿度传感PCB布线就能搞定.
不知左边跟右边有什么说法不?

网友:
学习了,竟然是湿度传感器

网友:
学习了,也想问下左右两边为什么不一样?难道为了抵消工频磁场干扰?或是为了艺术的画法?

网友:
学习了,原来湿度传感器可以这样做~~~

网友:
应该是结露传感器,当湿度过大时结露,报警吧。

网友:
涨见识了,这方面资料有没有

网友:
原来湿度可以这样搞啊

网友:
液体探测器吧,有水或液体渐落上面的可以测出阻抗出来

网友:
综上所述,有频率的是湿度传感器,直流的是结露传感器

网友:
都短路了 都

网友B:
可能眼睛看花了,验证没有短路。

网友:
涨见识了,算法是什么哪,雨量越大,阻值越小?

网友:
进来长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看一下,奇怪形状上面有没有solder层。

裸布线层,并镀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眼睛看花了,验证没有短路。

万用表打过,坑定没有短路!

楼主:
没发现连接这个电路的板子,作用未知

网友:
曾经做过雨水探测器,如图。
1  下雨时,施密特触发器输入端为低电平;平时为高电平。
2  使用施密特触发器,是为了“防抖”。
3  R1一般选用100K+ 。 R1为了调节灵敏度,R1阻值小时,雨水探测器滴上水,才能触发;R1阻值很大(1M+)时,大雾或空气湿度大就能触发。

网友:
本质上做了一个电容

网友C:
能检测水位,但是过一段时间因为电解作用,锡没有了,露出了铜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检测水位,但是过一段时间因为电解作用,锡没有了,露出了铜箔。

正规做的的镀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正规做的的镀镍

不是很懂,化学忘光了。电极上加正负电压后,想知道镀镍就不会电解吗?

网友:
这明显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传感器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正规做的的镀镍

原来还可以这样  镀金或者沉金 会不会被电解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很懂,化学忘光了。电极上加正负电压后,想知道镀镍就不会电解吗? ...

这个一般都是通过一个500K以上的电阻进行充放电,极间电流在uA级,并且是交流电压,镀镍后电解效应可以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来还可以这样  镀金或者沉金 会不会被电解呢?

如果是室内使用,不是长期结露状态,喷锡都行。

网友:
学习了湿度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