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xl7015坑了,完全没有保护 **商城买的,是正品

楼主(2017-07-06):
用xl7015做的一个电源,36转5v ,负载低的时候使用正常,负载高了,输出电压被拉到3v,xl7015异常发热,几分钟后烧毁。测试了多个都这样。
这玩意号称的过流保护,过稳保护呢
这是自杀式保护么

上图

网友A:
XL7105现在假货较多,还是找原厂采购吧,这个芯片正宗设计的还是较可靠的,虽然是国内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XL7105现在假货较多,还是找原厂采购吧,这个芯片正宗设计的还是较可靠的,虽然是国内设计的。 ...

**商场买的啊  应该不会假

网友B:
贴电路,确认不是你的问题?

网友C:
没图纸,没负载电流,你叫个J8

网友:
what is the maximum load?

网友D:
这玩意儿有个采样电阻 你估计删掉了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儿有个采样电阻 你估计删掉了把

数据手册上面没有采样电阻啊,电路完全按数据手册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电路,确认不是你的问题?

完全按数据手册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图纸,没负载电流,你叫个J8

负载不到1A

网友B:
贴个图就行了,本论坛用这个片子的太多了

网友:
看资料是内置150豪欧的采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个图就行了,本论坛用这个片子的太多了

已上图了

网友:
你不是有2A贴片保险丝吗?

网友:
你电感有图片或具体参数没,怀疑电感问题,测下电感量,另能确定最大饱和电流多少吗?
有没可能电感装短路或者拿错了

网友:
值就是按照原理图上焊的么?

网友:
负载高的时候,电流多大呀??

网友:
你先计算下转换效率是多少,能不能达到80%以上,按5V1A计算才5W,就算1W的损耗也不会达到保护才对。还有就是你的电感铜丝是否很细?电感磁芯是否是假的?是不是通过1A饱和了。测试下,上点输出端和反馈端的波形看看

网友E:
刚刚又看了下资料,“最大0.8A的输出电流”看到没有?保险起见降额使用,0.4A吧,你的1A有点大

网友:
这芯片才0.8A -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刚又看了下资料,“最大0.8A的输出电流”看到没有?保险起见降额使用,0.4A吧,你的1A有点大 ...

就是说这个芯片负载大没保护   直接就烧了

正常应该负载大就保护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这个芯片负载大没保护   直接就烧了

正常应该负载大就保护了啊   ...

骚年  保护都有等级的   按照你的意思  不管接多大负载   就一直是安全的咯       这是伪命题

网友:
有保护电路不代表芯片不会损坏。即使是国外的品牌厂家,也不敢保证有过流保护的芯片不会出现过流损坏;通常也只是说降低损坏率而已,而不会强调 不会损坏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这个芯片负载大没保护   直接就烧了

正常应该负载大就保护了啊   ...

理论上,原厂的是有过流过温短路保护的,我们反复测试过才使用的,已用过几KK的量,没有问题。
应该找原厂货源。

网友:
只烧毁自己的还好,用过一批LM2576输入输出击穿,后面芯片烧一堆

网友F:
你的理解有错误,电源芯片可以保护过流,但是不能保护过载,包括金升阳的隔离电源都不行

网友:
我用的7015烧毁后也是输入输出直通。。。。。。。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的理解有错误,电源芯片可以保护过流,但是不能保护过载,包括金升阳的隔离电源都不行 ...

没有错,正常大牌子的是可以保护过载的。
它自身温度过高就自动保护了,保证不烧。
会因为过载烧掉的大牌子电源芯片我倒没见过,除非是偷工减料的小厂产品

网友:
想看看电感什么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有错,正常大牌子的是可以保护过载的。
它自身温度过高就自动保护了,保证不烧。
会因为过载烧掉的大牌 ...

7805温度过高就停止输出了,但是不等确定是因为温度过高失效了还是截止了,温度过高时电压是缓慢下降的,过流时7805就直接截止了

网友:
芯片保护知识保护,应该首先考虑降低过流过压的风险。压敏电阻、PTC、保险丝该上还是上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你的理解有错误,电源芯片可以保护过流,但是不能保护过载,包括金升阳的隔离电源都不行 ...

过载难道不是过流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原厂的是有过流过温短路保护的,我们反复测试过才使用的,已用过几KK的量,没有问题。
应该找原 ...

这个全部是在**商城买的啊

网友I:
3脚难道不是要接一个0.1欧左右的检流电阻到地吗?

网友:
记错了,是XL其它型号的需要接检流电阻z

网友:
引用 网友I:
3脚难道不是要接一个0.1欧左右的检流电阻到地吗?

恒压的架构不需要加电流检测的

网友:
直接短路呢,烧不烧?

网友:
这个芯片,最大400mA,输出功率最大不能超过7W。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过载难道不是过流引起的?

过载一般是额定输出的1.X倍,过流指的是额定的数倍,过流好检测可以直接截止输出,但是过载是缓慢的,就跟接触器控制电机的热继一样,电机过流断路器就可以直接跳,但是电机过载断路器就检测不了,所以还要加上热继来检测过载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过载一般是额定输出的1.X倍,过流指的是额定的数倍,过流好检测可以直接截止输出,但是过载是缓慢的,就 ...

所以总是需要有芯片自带的温度保护,作为最后一道防线啊。
不管任何原因造成内部温度过高,都自动停止输出,这样就安全了。如果遇到缓慢的过载,或者散热能力不够,那么最终起作用的实际上都是温度保护。

这些芯片自带的过流保护一般都是一个不精确的固定值,主要对付瞬间的大过载或者直接短路。因为只有温度保护不够对付短路。很可能在温度保护触发的时候输出级已经被短路大电流烧毁了。必须有一个硬的电流限制来防止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芯片用过,80V输入,5V输出。
电流、总功率都需要考虑到。
不然就是灾难。

网友:
感觉还不如用xl1509

网友(2020-01-04):
可参考芯洲科技SCT2A10

网友(2021-10-02):
确实淘宝买了多个都是试短路烧,lm2575,76类短路从不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