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下如何提高程序的运行速度?

楼主(2017-07-07):
最近开发一款指纹识别方案,stm32f411单片机,cubemx平台IAR7.8下开发,用的指纹芯片原厂提供的算法库。单调用库创建模板时间就超过700ms,问原厂说keil下才110ms,虽然有点不信,但是想知道有没提高速度的办法?试过将优先级设置成最高速度优化也没用。

网友A:
编译器有没有设O2或Os?O0快了才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器有没有设O2或Os?O0快了才怪了。

是编译选项里面的优化等级么?试过最高速度优化,还是一样的。应该需要算法库本身速度优化下,但是不知道能优化到什么程度,在等原厂优化后的库。

网友:
程序放ram中执行

网友:
只见过 IAR 比 Keil 快,从没见过  IAR 比 Keil  慢的。代码上来,做对比

网友:
这种专用的项目,需要针对指纹识别算法本身做优化才是王道,指望编译器的优化是不现实的

网友:
单调用库创建模板时间就超过700ms,问原厂说keil下才110ms,
这个锅是该库来背的,编译器优化再好也没有脾气。很显然原厂IAR下面的库搞得很烂,为了效率考虑,你还是转Keil吧。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前天原厂发邮件说他们测试错了!!!甚至比IAR下还慢些,不折腾等他们那边优化了,也就刚起步的做指纹芯片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