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开发STM32单片机时候程序需要用到延时一般怎么做?

楼主(2017-07-07):
一直没用过ARM大家在用STM32时候如果需要延时几ms一般会怎么做呢?也像8位机那样弄一些算式让它空算耗时间吗?

网友:
释放CPU呀

网友:
用Sysstick定时器做定时,做延时很简单

网友:
使用系统

网友:
一般单片机除非 NOP级别才用DELAY 来做,否则一律用定时器做SYSTICK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65490-1-1.html

网友:
用滴答定时器

网友:
状态机+定时器 释放CPU ,不要搞什么死循环。

网友:
搭车 嘀嗒定时器 ,很简单很方便

网友:
时间要求精确的就直接定时器中断
时间要求一般的可以在while(1)主循环中检测定时器标志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滴答定时器做1ms或者500us中断,然后所有任务以此为时间基准,实时性高的1到2ms执行一次,不高的根据需要每隔10ms甚至100ms执行一次,这样很好做计时或者延时!

网友A:
看了一下,是用 DWT 实现的。
以前也看到过此概念,一直没去看看,再关注一下。

不过其实用 51 时代的做法,就可以。
具体分析,我在这边:「求ARM汇编的高手给个delay函数
17 楼,给出了具体的分析。

这种方法从本质上来说,跟 51 单片机时代的计算软件延时的算法一致:
只需要根据主频计算出一次 loop 的指令周期就好了。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

网友:
systick while(tick--) __nop();

网友:
如果是跑系统的话就简单了,就调用延迟函数就行了。

网友:
定时器来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是用 DWT 实现的。
以前也看到过此概念,一直没去看看,再关注一下。

多谢告知,之前没有看过这帖子。

我给的那个帖子,除了延时功能外,还有个“计时”功能,这个用ARM做起来简单很多。

本质上延时功能就是要以“精确时间”为基础,倍数乘上去,到了目标值就退出罢了。

定时器方式是一种方式,但用while(i--)这种就不好操作,要移植就得再算,算出来也不一定准,而且编译器不一定放过它

本着“怎么方便怎么来”的电工精神,看需求选择方案吧。

网友:
你的头像是什么锁?

网友C:
它空算耗时间吗?

如果你的项目中只有一个任务,那么空算应该是可以满足需求的,或者说允需的。

但是无论 51 或 stm32 或它平台,好的编程思维是绝对不能空耗的,一定要释放CPU。

推荐楼主看下我之前的一个帖子,应该对你会有所启发

点我 [代码分享]一个简单好用的轮询延时器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告知,之前没有看过这帖子。

我给的那个帖子,除了延时功能外,还有个“计时”功能,这个用ARM做起 ...

用软件模拟的话,
其实最佳的是要用汇编来实现,或者内联汇编,这样就绕开了 C 编译器的优化干扰。
其次,延时 1ms、1us 的 count,可以跟据主频来算,调整主频的话, count 相应被调整了,就不受时钟干扰。

当然这种方案,涉及汇编等知识,对技能的要求会多一点,不如用定时器,来得易理解、传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的项目中只有一个任务,那么空算应该是可以满足需求的,或者说允需的。

但是无论 51 或 stm32 或它 ...

这不是绝对的,纯软件延时也是需要的。
例如软件模拟的 I2C 总线,那么短的时间延时,是要死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绝对的,纯软件延时也是需要的。
例如软件模拟的 I2C 总线,那么短的时间延时,是要死等的。 ...

大师说的对,这里是我疏忽了,某些时序方面的延时确实要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