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系列之四(无线遥控器) 加速度计三轴+十字摇杆+2个按键

楼主(2017-07-07):
nRF24L01系列之四(无线遥控器) 加速度计三轴+十字摇杆+2个按键。

在两节18650锂电池的充电宝内藏整个电路。

1 >  TP4506(充电/放电保护) 模块
2 >  1117_3.3V(稳压)
3 >  CP2102 模块
4 >  Arduino pro mini(mega328) 模块
5 >  nRF24L01 模块
6 > 电源(开关制)

楼主:
将4个模块放入这里可以了。

楼主:
硬件电路连接完成。

楼主:
连线正确,用以下程式测试正常。

/*
* ArduinoNunchukDemo.ino
*
* Copyright 2011-2013 Gabriel Bianconi, http://www.gabrielbianconi.com/
*
* Project URL: http://www.gabrielbianconi.com/projects/arduinonunchuk/
*
*/

#include <Wire.h>
#include <ArduinoNunchuk.h>

#define BAUDRATE 19200

ArduinoNunchuk nunchuk = ArduinoNunchuk();

void setup()
{
  Serial.begin(BAUDRATE);
  nunchuk.init();
}

void loop()
{
  nunchuk.update();

  Serial.print(nunchuk.analogX, DEC);
  Serial.print(' ');
  Serial.print(nunchuk.analogY, DEC);
  Serial.print(' ');
  Serial.print(nunchuk.accelX, DEC);
  Serial.print(' ');
  Serial.print(nunchuk.accelY, DEC);
  Serial.print(' ');
  Serial.print(nunchuk.accelZ, DEC);
  Serial.print(' ');
  Serial.print(nunchuk.zButton, DEC);
  Serial.print(' ');
  Serial.println(nunchuk.cButton, DEC);
}

网友A:
无线部分有做调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部分有做调频吗

不明白你讲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明白你讲什么?

打错字了,跳频

楼主:
现才开始研究nRF24L01通信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