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用12V电源给支持快充的手机充电,是否可行?

楼主(2017-07-07):
直接用12V电源给支持快充的手机充电,是否可行?
如果可行,就可以不用车充了。直接从点烟口取电充手机。

网友A:
从点烟口取电的车载快充已经满大街都是了,想直接的话应该插220V口,来得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点烟口取电的车载快充已经满大街都是了,想直接的话应该插220V口,来得更快 ...

~~~~~~~~

网友:
说实话,我也想试试

网友:
9V和12V快充的充电器里面都有协议芯片的。没有对上协议,手机就默认为是5V充电,直上12估计会挂。。。。。

网友:
估计上220V,一秒就冲好

网友:
阿莫说得有理,但如果是真正的QC2, QC3的手机,电器上应该能允许直接上12V的。

楼主:
高通QC2.0 握手协议:
  快充的充电器与手机通过micro USB接口中间两线(D+D-)上加载电压来进行通讯,调节QC2.0的输出电压。握手过程如下:当将充电器端通过数据线连到手机上时,充电器默认通过 MOS让D+D-短接,手机端探测到充电器类型为DCP(专用充电端口模式)。此时输出电压为5v,手机正常充电。 若手机支持QC2.0快速充电协议,则Android用户空间的HVDCP进程将会启动,开始在D+上加载0.325V的电压。当这个电压维持1.5s 后,充电器将断开D+和D-的短接, D-上的电压将会下降;手机端检测到D-上的电压下降后,HVDCP获取手机预设的充电器电压值,比如 9V,则设置D+上的电压为3.3V,D-上 的电压为0.6V,充电器输出9v电压。

网友B(2017-09-19):
引用 网友C:
楼主真够大胆。

USB线插入手机,开始是5V的。

莫大为什么三星手机开着屏幕充电速度会慢很多呢?是不是开着屏的时候切换到5v充电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莫大为什么三星手机开着屏幕充电速度会慢很多呢?是不是开着屏的时候切换到5v充电了? ...

我用S7测过,亮屏用5V,熄屏用9V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莫大为什么三星手机开着屏幕充电速度会慢很多呢?是不是开着屏的时候切换到5v充电了? ...

从NOTE5开始改了,只有熄屏的时候才能快冲,否则就是5V/2A,note5之前的手机没这个限制

网友:
原来如此 ,了解了。

网友F:
直接上110kv冲吧,速度更快,瞬间满电
注意充满后一定要快速分离,否则可能会过冲,对手机电池寿命影响比较大,容易冒烟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直接上110kv冲吧,速度更快,瞬间满电
注意充满后一定要快速分离,否则可能会过冲,对手机电池寿命影响比较 ...

你这何止是冒烟,直接灰飞烟灭了

网友:
可以,我用12V电源直接充快充的手机没事,不支持快充的估计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何止是冒烟,直接灰飞烟灭了

能搞到110kv电的一般能搞定这些事情

网友H:
你还真别说 ,有人真这么干过。不过用的是9v,成功了。你可以拿你手机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通QC2.0 握手协议:
  快充的充电器与手机通过micro USB接口中间两线(D+D-)上加载电压来进行通讯,调节 ...

原来是这样的协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还真别说 ,有人真这么干过。不过用的是9v,成功了。你可以拿你手机试试 ...

哈哈,真佩服你这样乱勾引楼主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我用S7测过,亮屏用5V,熄屏用9V

我也是奇怪,为什么亮屏不能快充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是奇怪,为什么亮屏不能快充

好像是更新了安卓7.0之后才会这样

网友J:
引用 网友E:
从NOTE5开始改了,只有熄屏的时候才能快冲,否则就是5V/2A,note5之前的手机没这个限制 ...

note5什么时候改的?我的一直是快充,即使在看电影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J:
note5什么时候改的?我的一直是快充,即使在看电影也是

应该是系统版本的问题了。note5之前论坛有人反馈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