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三极管来控制供电,是否影响电源的稳定性?

楼主(2017-07-07):
我有一个蓝牙模块,最大功耗为20mA,由一个三极管来控制给蓝牙模块供电。有时给蓝牙模块上电后,蓝牙模块不工作,但去掉三极管,直接把3.3V接到蓝牙模块的电源输入引脚后,就不会出现蓝牙模块不工作的情况。
这种由三极管来控制电源供电的方式,会不会影响到电源的稳定性?

网友A:
要用pmos,否则压降会很大。

网友:
用MOS管,或者带使能的LDO

网友:
R6應該挂在3V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pmos,否则压降会很大。

压降不大的,几乎没有压降,我用万用表实际测量过。

网友:
肯定了,有压降。要用mos 。
你要用个小继电器,绝对没问题。

网友:
我也是这么干的,三极管用的S8550,驱动三极管那里没有R6电阻,R8也是1K。没发现楼主那问题

网友:
推荐用PMOS,我一般用AO2401A;我用PNP供电的模块耗电量都很小。

网友:
三极管有饱和电压,蓝牙模块的供电电压肯定不到3.3v

网友:
MOS管应用越来越多了,楼主要多考虑使用MOS管。

网友:
直接单片机IO口输出3.3V给蓝牙供电

网友:
大功率三极管或者PMOS(高端),NMOS低端

网友:
三极管饱和压降小于二极管正向压降,好像通用测试条件下是0.3V左右

网友:
应该是4楼说的问题, 你的EN脚高电平驱动能力不够的话,R6会把EN脚拉低,要么关不断,要么8550不完全导通,蓝牙模块会由于供电不足死机的。R6完全可以不要。

网友:
压降大,用Pmos好点

网友:
R6太小,换成10K的估计就没事了

网友:
你关掉蓝牙模块后,uart2 txd和rxd有没有输出低电平?你量下关模块后模块的3.3v有没有电压了?

网友:
R6應該挂在3V3,而已应挂在三极管的1脚上!
如果电流不大,用8550是可以的。

网友:
c1这个电容去掉,并接在Q5的1、2管脚之间试试;R6

网友:
R6可以不要

网友:
三极管控制一个蓝牙的电源,还是大电流的8550,绝对没有问题的,但是你的驱动方式让人非常匪夷所思,不知道你是如何设计的?
一般三极管就是be并联一个电阻,然后b串联一个电阻到控制IO,你这个用法实在看不懂。

网友:
这个相当于集电极开路输出啊,我认为可以的,但是有一定压降,还有种用法是射击跟随器了

网友:
你应该考虑模块io和外部连接,造成这些io在模块掉电时进行事实性供电

网友:
如果用8550那个R6应接3V3才对(上拉),不是接地。

网友:
会不会是蓝牙上电复位不可靠的问题?

网友:
还有可能就是蓝牙模块掉电不彻底。
在关断蓝牙的时候,单片机IO有可能会漏电到蓝牙模块,通过IO给蓝牙模块供电。

掉电不彻底容易引起模块上电复位问题。

在蓝牙模块关断的时候,测测蓝牙模块电源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2018-05-08):
R6阻值加大试下

网友:
改小或移除C1 , 加快VCC上升速度 , 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