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开关电源并联两个电机,功率小的那个会烧

楼主(2017-07-07):
24v开关电源并联两个电机,功率小的那个会烧,请教这怎么解释呢

网友:
应该是功率小的那个散热不好烧掉了。
什么电机?

网友:
超负荷了吧,额定内不应该烧掉

网友:
和功率大小没有关系,超负荷或者过电压。

网友:
有刷还是无刷?

网友:
我也用一句话来解答LZ的问题。有N种可能,一句话解释不完,不说了。

网友:
还是楼主的关系魅力大啊~像这种破案帖都有这么多精英回复啊~

网友:
电机额定电压多少?

网友:
同样空载的话,只能说小的体质不住,不耐操

楼主:
功率大的那个经常启、停,功率小的那个一直工作

网友:
做同样的事情,小的先累倒。

网友:
开关电源的瞬态响应没那么好,大功率电机停机的时候会导致电源输出电压飙升一下的

网友A:
感性负载吧.断电的时候,大电机变成一个发电机.

网友:
你把电机脱掉,然后电源上电,你再看会不会烧

网友:
是不是要加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性负载吧.断电的时候,大电机变成一个发电机.

我也是这么想,怎么么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