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看看吧,我这板子才刚开始走线,就感觉已经...

楼主(2017-07-07):
以前自己不会画PCB,所以请坛子里一个朋友帮忙整了块429的7寸显示板,此板不是用于产品,主要是想用它来开发一些模块化的功能组件,工作中可以直接拿来用。
软件的开发和调试早已经完成,现在想自己重新画一张这样的板,ALLEGRO刚刚入门,画这样的板子还是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
现在板子才刚刚开始拉线,线有点多,感觉有点走头无路了。。。。

板子上的线主要集中在液晶、一片16位SRAM、一片32位SDRAM,刚拉完液晶的24根数据线,还没推挤等长,现在就感觉这24根布线当住了左右两边的走线,
更麻烦的是还有几根SDRAM的数据线要从液晶布线中出来。。。。。。

板子BOTTOM层的方框是用来贴装7寸液晶的,不能放元器件,只有TOP层可以放元器件。各位帮忙看看我这板子布局合理么?一般LQFP封装的MCU需要FANOUT么?
像这样的板子,MCU、FPC、SDRAM怎么出线才合理??

网友:
同情楼主
慢慢画吧,只要空间够大,横线走一层,纵线走另一层,像矩阵那样怎么都能布通的.
如果单片机能像FPGA那样引脚随便分配就好了.

网友:
不行就加层吧,按理四层是可以布出来的,不过层多点更好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四层?

已经是四层了

网友:
天啊。
板子好空。
慢慢布吧

网友:
这板子密度很低了呀,慢慢磨吧,好事多磨,熟练了就好了

网友:
这么空的板子。。。

网友:
摆放得这么稀,四层还有难度? 先把T型点摆好,拉通,再去调整

网友:
才这么几条线,还这么空的板子,,只想说LZ还是多练习一下。看到这样的板子你应该高兴才是。

网友:
还好吧,元件比较少

楼主:
好吧。。。。看了大家的回复我感觉大家对我的问题持不屑的态度,如此看来我的问题在大家眼里那都不是问题,,,木办法,要学的东西太多,,,请大家都别说了,我已经在开始默默的拉线了。。。。。

网友:
不是大家不屑  是你太菜了             这个板子这点线也算难?

网友:
加油吧,争取一天拿下就哦了

网友:
你有线多粗?过孔内径和外径多少?429的速度不用考虑等长线,走通就行,多打几个过孔,换不同层走通。

网友:
布线确实很稀

网友:
几乎没难度啊

楼主:
谢谢贴纸里给了点建议的坛友。。。。。。请大家在围观一个新手难产的作品时,尽可能的给些意见和建议。。。。。
也许1年或2年后,我也可以不屑的说:这活根本不是事儿。。。。。。。

网友:
一开始画PCB就cadence,赞

网友:
这完全能布通,不要着急,最好不要横竖布线,虽然更容易些-------以为是2层,4层的话········

网友:
4层板就少了电源和地线的烦恼,信号线不要走中间两层

网友:
画PCB就是个体力活,当然后还是有一些技巧的,熟能生巧嘛

网友:
阿里狗看着就是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