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让树莓派开机自动启动软件

楼主(2017-07-07):
想让树莓派开机自动启动noip,试了教程里的方法,在/etc/rc.local里添加/usr/local/bin/noip2,不行

网友:
网上搜素下吧,网上有,我之前弄过,后来一直没改过,也忘了怎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在相应的用户级别里的rc文件里添加,你可以先sudo runlevel 看看用户等级

就一个pi用户,还有一个root,有两个rc文件?

网友:
我装的WIN10 IOT,远程浏览器可以简单设置自启动

网友:
我现在的设备树莓派启动后自动运行一个py文件输出GPIO电平,  要强制加30秒延时,  不加就不会运行,  不知道为什么,估计是启动顺序的问题, 启动了sh文件运行了,但是其他核心模块没启动,所以运行了命令但是没结果

网友:
前面加个sudo 试试

网友:
搜下 pm2吧  非常易用

网友B:
雖然我沒有使用過NOIP的自動執行
不過我目前有使用開機後自動執行的功能
在這邊和各位分享一下 不確定是否是您所需要的
我的功能是:在開機之後執行特定的指令
方式:
於/home/pi/.config路徑下創建一文件autostart
並於autostart中創建一 文件 XXX.desktop 例如:demo.desktop
而XXX.desktop文件之內容如下:
[Desktop Entry]
Name = demo                  #此名稱無關是否可ˋ執行,此處之"demo"為我自行輸入的文字
comment = function         #同樣不影響執行
Exec = sudo python3 /home/pi/demo.py   #此為重點,Exec=後為一執行python程序之指令 其檔案路徑為/home/pi/底下之demo.py文件 可嘗試更換其他執行程式
Terminal = false
MultipleArgs = false
Type = Application
categories = Application;Developmant;
StartupNotify = true
#文件結束 如需嘗試請把"#"字之文字刪除

我用這個方式來實現開機自動執行Python檔案
不知道是否對您有幫助   大家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雖然我沒有使用過NOIP的自動執行
不過我目前有使用開機後自動執行的功能
在這邊和各位分享一下 不確定是否 ...

非常感谢您的详细解答
您这个方法我还真没试过,我回头试一下。
再次感谢

网友:
好東西,我要試看看,非常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