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笔记本了,换个固态硬盘会不会变快,里面有配置

楼主(2017-07-07):
电脑型号        神舟 QSH4 笔记本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7 旗舰版 64位 ( DirectX 11 )

处理器        英特尔 第二代酷睿 i7-2670QM @ 2.20GHz 四核
主板        神舟 HM65 ( 英特尔 HM65 芯片组 )
内存        4 GB ( 十铨 DDR3 1333MHz )
主硬盘        三星 HN-M500MBB ( 500 GB / 5400 转/分 )
显卡        英特尔 HD Graphics 3000 ( 64 MB / 广达 )
显示器        友达 AUO183C ( 14 英寸  )
光驱        索尼-NEC Optiarc DVD RW AD-7740H DVD刻录机
声卡        瑞昱 ALC269 @ 英特尔 6 Series Chipset  高保真音频
网卡        Atheros AR9285 Wireless Network Adapter
独显  GT540M 显存 1G

笔记本是12年买的
希望有经验说下,要是换个固态硬盘只是开机比较快就没必要了,要是能使整个电脑提升一下还是有必要的,有没有换过的说下效果

网友:
  机械换固态 质的提升  比升级什么CPU  有效的多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换固态 质的提升  比换什么CPU 有效的多的多

我打算把光驱换个固态硬盘 ,换了固态以后是不是光开机时间快了 ,其他用着会不会变快 ,这个电脑 就是硬盘慢 ,硬盘都黄了好几个了 ,我都懒得管一直用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使整个电脑脱胎换骨的提升。购买三星SSD吧,速度有保障。

老大第一次回我帖子激动了

网友C:
何止开机快,各种快,把内存再加到8G,装个64位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何止开机快,各种快,把内存再加到8G,装个64位系统

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
不但要用SSD,还要用8G内存,速度飞快   这样才对得起 i7 CPU 和 64位win7系统

网友:
各种软件秒启动,开机10S,之前用过饥饿鲨的也挺好

网友:
我有一个联想的10年的笔记本,换了固态硬盘还在用呢,速度也不错。
以前用普通硬盘,觉得都没法忍受了。

网友:
我准备出 买自京东自营 的DDr3内存 8G*2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算把光驱换个固态硬盘 ,换了固态以后是不是光开机时间快了 ,其他用着会不会变快 ,这个电脑 就是硬盘 ...

我一台笔记本,就是把光驱去了换上三星的128G SSD,几年了,超值。
另外我用的win10,没过关机,不用了就直接合上,用时打开,没关心过开机时间

网友:
我的老电脑换固态硬盘,电脑返老还童了。

网友:
换了固态不光速度快,拿着电脑跑来跑去都不怕了

网友:
我的笔记本10年初买的,15年换了三星的SSD,内存加到4G(DDR2的太特么难找了),光驱位放机械硬盘,现在跑得可欢乐

网友D:
光驱和硬盘不一样大,是怎么放进去的?有卖套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光驱和硬盘不一样大,是怎么放进去的?有卖套的吗?

搜 SSD光驱托架

网友:
用光驱位装SSD不一定能启动

网友:
再加一张内存条,还能跑两年。。。

网友:
没问题的,俺有一台古董级的笔记本,2010年买的T410,前几年SSD刚开始兴起的时候换的Intel 128G,现在LP还在用它并表示很好用没有升级的必要

网友:
会,现在CPU通常不是瓶颈,内存容量大小和硬盘速度才是关键

网友E:
本人有个t60,高分,t7200的u,3gb内存,945的主板,各位大侠,怎么升级?升级ssd能有非常大的提升?

网友:
应该把原机械盘装在光驱位做为仓库盘,固态硬盘装在硬盘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本人有个t60,高分,t7200的u,3gb内存,945的主板,各位大侠,怎么升级?升级ssd能有非常大的提升? ...

T60的硬盘接口好像不是sata3,接口速度提升不大,从抗震动方面考虑可以升级SSD

网友:
楼主早该换SSD了。 SSD 装主硬盘,换掉的硬盘装到光驱哪里,光驱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F:
T60的硬盘接口好像不是sata3,接口速度提升不大,从抗震动方面考虑可以升级SSD ...

谢谢,看来是得淘汰了,用的顺手,有点不舍

网友:
用过ssd之后再回过头上hdd,发现什么都慢

网友:
我有一台X201,还是一代的i5,还有提升的空间吗,如果用ssd的话,没有用过ssd。
现在主要是夏天,天气热,就会慢很多了,出风口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要搞个大风扇在侧面吹加强是散热

网友G:
不知我的T61换个固态120G会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知我的T61换个固态120G会怎样?

实测可以。不敢说焕然一新,至少以前HDD在T61上生不如死的感觉立刻消失。

网友:
把台机的SSD换上试试

网友(2017-10-02):
12年买的,不算太旧,试试着升级一些配置,13年买的,现在也在慢慢升级配置呢

网友:
有2008年和我一样花55000买R61i的机器的吗,换ssd有还改善吗,谢谢

网友:
你的cpu不差,所以加内存和ssd之后会很有用。

网友:
启动快乐,处理能快多少?比如图形处理

网友:
早该换了。内存也要加到最大。

网友:
要是换了SSD还不行,电脑可以直接扔垃圾桶了!

网友:
T43P和X41T可以换SSD不?

网友:
极力推荐旧电脑加装SSD,又可以用2年。2年后再升级的时候,SSD还可以用。

网友:
加内存效果要明显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