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想搞433穿戴产品,请问选择什么RF收发芯片好?

楼主(2017-07-07):
CC1101, NRF905, Si4432 Si4463, 或是什么更新的型号? 或是带MCU的RF芯片?求推荐。。。

价格,使用难度,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哪个强?

楼主:
找了半天,发现SI4438比较适合,请大神门指点,这一颗会不会过时了?

网友:
搭车同问,不过见过一个医疗器械里用的是CC1101

网友:
穿戴不是蓝牙用的多么?

网友:
貌似现在蓝牙挺火的,不过就是贵了点!!!!

网友:
433搞。第一次见。

网友:
我也是,头一次见过用433搞

网友:
就问一句 你的穿戴设备想和手机连吗?

网友:
CC1350不解释。

网友:
433的天线你打算怎么搞,尺寸不小

网友:
穿戴设备不需要与手机或者PC互动吗,433的优势在哪里?
蓝牙比较常见吧

网友:
433搞穿戴设备,是不是还要设计个主机

网友:
ST出来了一款,感觉比SILICON LABS参数更牛

网友:
估计是给犯人用的。

网友:
PT 普诚有比较多的型号

网友:
433做穿戴设备不合适吧,天线怎么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