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飞达 请鉴别以下送料部分的两个电子元件型号

楼主(2017-07-08):
如图,在送料位置上有个圆盘,圆盘上嵌入了一个磁环,貌似是径向充磁,NS两个极,靠近磁铁有这个电路板,
麻烦看一下这个sot元件是什么。

网友A:
赌个香蕉

这是霍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赌个香蕉

这是霍尔

应该是霍尔,是否是模拟量输出的线性霍尔呢,这个位置精度要求挺高,应该是类似编码器的作用,两个元件
大概呈90度分布,想不清为什么能做到这么高精度

网友:
你应该去看磁铁的磁化图,,,可以把月饼的除氧剂里面的铁粉撒上去看

网友:
A1321E 线性霍尔

网友:
这样摆放的多数都是霍尔

楼主:
我大概测了一下磁铁是两极的 这样怎么就能算出位置来?

网友:
霍尔 无疑,只是不知道 具体型号是什么,估计论坛有熟悉的

楼主:
谢谢 应该是这个 已经停产了

网友(2017-08-11):
用过霍尔做计数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