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扁带封装上面夹了一根阴毛,这是几个意思?

楼主(2017-07-08):
用了一个夏普的GP1S092的光电开关, 在1688和淘宝上买过发现买回来的零件个体的实际参数相差巨大,怀疑买到假货,LC商城上面没有现货,
那么就去华强电子网碰碰运气吧,买了100个, 结果封装跟之前的一样并且这次发现塑料封装之间夹了一根毛,请问是不是可以判定这些零件是假货?

请问这个零件哪里能买到正品?

网友:
散料  二次封装  更有可能是假料

网友:
这种编带对华强北来说是家常便饭。有时候我让供应商把管装的料做成编带,一个加几分钱就行了。

网友:
有空来深圳华强北转转 保证你大饱眼福!

网友:
日本进口货!

网友:
涨知识,方便确定来料位置

网友:
华强北改变一切

网友A:
这是最新的生产追溯系统
有问题时直接DNA定位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最新的生产追溯系统
有问题时直接DNA定位到人

就服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最新的生产追溯系统
有问题时直接DNA定位到人

舅服你

网友:
这是最新型的基因标签!

网友:
二次封装的,里面可能掺杂着假货

网友:
绝对日本原装进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多少根够拔?

如果算上汗毛,估计有可行性。

网友:
这年头买什么都得长个心眼。两个月前买了几十个钽电容,e型330u16v,回来焊了10块,上电就短路两块。前几天发现电容竟然每个都不平。我卄。当时出现短路之后就让工程师全换了。

网友:
工作之余的产物,什么性别的

网友:
防伪标示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最新的生产追溯系统
有问题时直接DNA定位到人

那产线工人的毛很快就被拔光了,一盘元件拔一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产线工人的毛很快就被拔光了,一盘元件拔一根。

所以经常换工人啊

网友:
怪不得大部分生产线只招女工,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
我是被站长改造后的标题骗进来的。

网友:
是公毛还是母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最新的生产追溯系统
有问题时直接DNA定位到人

就扶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最新的生产追溯系统
有问题时直接DNA定位到人

就服你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最新的生产追溯系统
有问题时直接DNA定位到人

过马路我老奶奶都不扶 就服你

网友:
毛属于哪里,是公是母,这个问题很重要

网友:
华强北那帮RZ的元件绝对不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最新的生产追溯系统
有问题时直接DNA定位到人

有才   就服你!

网友:
拆机散新货,人工编带的,说不定是个妹子的阴毛

网友:
先查DNA,验是男是女的,如果是女的,你就收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