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X230笔记本点电脑,屏幕黄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7-08):
一直以来用的T430笔记本电脑,是TN屏,看电影效果差。最近又想入手X230笔记本点电脑。

无奈从X宝拿了2台X230 IPS的电脑,2个屏幕的显示效果都是一模一样的,都是黄屏。不知道什么原因。

T430看本论坛,底色偏蓝些。X230看本论坛,底色都是偏黄色的。到底本论坛颜色是偏蓝还是偏黄?

请问坛友,这是怎么会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买W530, 或T530, X1 CARBON,
.

好屏幕是指什么?

是IPS屏?是质量更好的TN屏。

网友:
我猜黄屏的应该还是使用高压灯管。不黄的使用LED灯管。
有个简单的鉴别方法,工作一段时间摸屏幕下方指示灯栏温度,温度暖和的一般都是用高压灯管。

网友:
我用过一段时间的W520....那个屏幕的颜色真心不一样,非常好!我很喜欢...........

楼主:
X230用的LED屏,屏幕亮度很亮。

网友B:
引用 楼主:
X230用的LED屏,屏幕亮度很亮。

色调调一下。这类机器应该都是led背光。在显示设置里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法调的。

可以调。通过显卡驱动程序调。intel显卡驱动可以调色调,gamma,等等。

网友:
我的T460p也发觉整体颜色偏黄。不过看得还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色调调一下。这类机器应该都是led背光。在显示设置里调。

调了,还是调不过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高的话,赶紧找淘宝店家,换W530带颜色校准模块的。一定要声明,屏幕是原装的。

否则店家将屏幕换成 ...

要求不高,但是X230 IPS屏幕偏黄的厉害,属于那种颜色不对的情况,不是颜色不准。X230要退掉了。

楼主:
看了下W530确实不错,当然基本的配置,价格是X230的2倍了。看来要入手W53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