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M1117从8.4V降到5V,发热严得,电流100mA,求处理方法!

楼主(2017-07-08):
如题,用两个串联锂电供电,电压在7.2-8.4V之间工作 ,系统要用5V及3.3V工作,所以,用了两级降压,从8.4V降到5V,再到3.3V,工作电流最大在100mA左右,现在测试发现,5V的1117,发热严重,用手放在上面一段时间,就放不了.
试过在5V的1117前加一个4148,压降有0.8V左右,也还是不行,且如果电池的电压低于7V了,5V的1117,就没有办法达到5V输出了.所以,串加4148不是太好的办法.
大家看看,还有一些什么更好的芯片,可以直接代换1117的,

网友:
换大封装的LDO,或者用dcdc

网友:
dcdc吧。mp1470,外围3个电阻,一个小电感,2个小电容。

网友A:
用DCDC或者换LM317

网友B:
最简单的临时方法,就是在5V的串稳之前串联一个功率电阻,分担一下损耗!

网友:
DC-DC才是正确的解决之道。
如果嫌DCDC文波大了,可以先DC-DC,后加一级LDO

网友:
电池还这么浪费电。。。  赶紧DCDC

网友:
功率不大,测一测实际电流,1117使用大面积覆铜加强散热

网友:
串电阻,串二极管,换DC DC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DCDC或者换LM317

317比7805或1117这种发热要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317比7805或1117这种发热要小吗?

LM317能加散热器1117能吗?

网友D:
感觉功率不大,建议测测电流…不可能就100吧,才0.瓦

网友:
换低压差的LDO,封装为to-263或to-220。比如lt1086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功率不大,建议测测电流…不可能就100吧,才0.瓦

测了,是100ma,我也是有一些想不通,会不会是我买的1117,是假货啊.几毛一个的,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了,是100ma,我也是有一些想不通,会不会是我买的1117,是假货啊.几毛一个的,哈哈. ...

欧姆定律不会骗人。再多功率也是那样。。就是个电阻也那么多功率。除非的测试方法不对。

网友:
为什么两级稳压不都直接从7.2v取电?

网友:
电池供电的还是要考虑一下低功耗。用LDO,比如合泰的一些产品HT7333,HT7330等。压差比较大的额头DCDC吧,像3偻推荐的mp1470,1471之类的。

网友:
试试MCP1702T-5002E/MB ,0.3W应该抗得住

网友:
温度只是手放上烫而已嘛,又不是芯片扛不住坏了

网友:
换大封装电源

网友:
根据温阻和功耗就可以计算出比环境温度高多少,如果和计算值差很多,就得查是哪个环节搞错了。
用电池供电不得省着用吗,最好上DC-D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临时方法,就是在5V的串稳之前串联一个功率电阻,分担一下损耗! ...

这种方法会害人的

网友:
用电池 100ma 还不上DC DC  谁想的用LDO的。

网友E:
(8.4-5)*0.1 = 0.34W呢;Tj = Ta +0.34*Rja = 25° + 0.34*45.1(TO252的热阻,室温设为25°)=40°。板上散热可以加强下,大焊盘,双面开窗,过孔贯通。

网友:
引用 网友E:
(8.4-5)*0.1 = 0.34W呢;Tj = Ta +0.34*Rja = 25° + 0.34*45.1(TO252的热阻,室温设为25°)=40°。板上散 ...

这个计算是不是不考虑铜泊散热, 还是0.34是指器件的热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8.4-5)*0.1 = 0.34W呢;Tj = Ta +0.34*Rja = 25° + 0.34*45.1(TO252的热阻,室温设为25°)=40°。板上散 ...

现在就是这样处理了,看看效果如何,不地的,就只能换DC了.

网友F:
前面串4007,4007可以喊厂家给你筛选压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面串4007,4007可以喊厂家给你筛选压降大的

没有必要了.按原来的方案,加大铜皮的面积,能解决的,就用下去,不行的,就改为DC DC了.
因为加了4007之类的,又少了0.7V的电压容量.因为设计的工作电压在8.4-6.6的.如果加了4007之类的,就变为了(8.4-0.7) 一 6.6之间,因为6.6是最低工作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