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003模块上电后灯不亮,电机也不转,什么情况?

楼主(2017-07-08):
什么情况呢,5V 3.3V都试过  上电后灯不亮,用单片机PA1 PA2 PA3 PA4 接模块的IN1 IN2 IN3 IN4 ,3.3V接模块VCC GND。

网友:
这个问题,楼主还是自行研究一下。如果连这种情况都没有办法自行找出解决方法,建议楼主转销售方向发展。

网友:
2楼得对~
独立思考是很重要的~

网友A:
最最最最关键的是没有原理图,无法分析。

网友:
销售躺枪。

网友:
lz还是自己解决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最最最关键的是没有原理图,无法分析。

就这么点元件还需要原理图才能分析?你也应该转销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这么点元件还需要原理图才能分析?你也应该转销售~

那你说说为什么不亮吧,你的水平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说说为什么不亮吧,你的水平高?

都别冲动,楼主说这车怎么不动啊?你关心地问,具体啥情况啊?
老司机说,都说好一起自驾游了,你说你不会开车?你还是跟团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你说说为什么不亮吧,你的水平高?

JB一个2003要JB什么原理图,我都说脏话了

网友:
单片机和模块要共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JB一个2003要JB什么原理图,我都说脏话了

我只能说你没有教养。其实在论坛上交流,讲的是一个氛围,别人有问题提出来,能解决的就解决一下,不能解决笑笑走开就行了,完全没有必要冷嘲热讽的,每一个人都是从不会到会的.

网友:
先网上看看ULN2003数据手册。再检查现在的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说你没有教养。其实在论坛上交流,讲的是一个氛围,别人有问题提出来,能解决的就解决一下,不能解 ...

这么简单的电路还要原理图才能分析确实不适合做这行,而且还是uln2003的!论教养,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教养不代表能力

网友:
就是8个三极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说你没有教养。其实在论坛上交流,讲的是一个氛围,别人有问题提出来,能解决的就解决一下,不能解 ...

老子在讽刺你
一个2003你能有第二种接法?来让我学学还有什么接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子在讽刺你
一个2003你能有第二种接法?来让我学学还有什么接法

大家看看吧,就是这种人在论坛上交流,影响论坛的友好交流气氛。另外你违反版规第27条。

网友:
这种开漏极管,注意公共端的极性。还有输入端是带反向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看看吧,就是这种人在论坛上交流,影响论坛的友好交流气氛。另外你违反版规第27条。 ...

引用 网友B:
就这么点元件还需要原理图才能分析?你也应该转销售~

那你说说为什么不亮吧,你的水平高?
老子是在替天行道,灭了你这种不懂还不谦虚请教的人。总以为模电老年代的东西也不学习,总感觉玩芯片很牛逼。一个2003就把你搞的晕头转向。

网友:
天呀,都吵起来了。这个问题比问题本身复杂多了。一个2003就是8组达林頓符合管子,简单理解就是8个三极管。这种问题的确不好回答。自己下载一个2003 pdf看看就懂了,如果还不懂,那就好好学习模拟电路吧。还好我想了半天把自己的回答删除了,没有提交。今天就看到吵起来了。楼主真的太懒惰了

网友:
发现个问题:
大家在这儿吵起来了。但是楼主没再出现......
貌似是捅了一下马蜂窝,然后就回家睡觉了。

网友:
天哪吵起来了,估计楼上的意思就是鄙视这种伸手党而已,只是语气重了点。正常情况下我也不会回答这种问题,不是因为太简单了,而是要养成独立分析问题的能力和方法。万用表量电压,差程序,手动点亮等等。
说不定问题就是电源总开关没开。。。。。。。。

网友:
2003只有灌电流的能力,这点是关键

网友:
既然说是模块了,应该是本身没问题。那我关心的是 你用的啥电机。 是不是 5V ,足以让他转起来哦。  是 25的小步进电机么? 查一下,电压是多少V的 。 一般是12V的 。当然了,也有5V和3.3的。

网友:
再一种可能是 你的MCU 和这个板子是否共地了。如果没有的话,应该是不行滴。。。

网友:
今天好像看到楼主问步进电机运转一顿一顿的问题了,估计这个问题解决了。

老实话,虽然这个问题简单,大家来了,你也要招呼一下,解决了可能是低级错位,也说一下,没人鄙视你。做人的礼貌,做技术也是基本的东西。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7326-1-1.html

网友:
替楼主上个原理图吧,各位可以看图分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就这么点元件还需要原理图才能分析?你也应该转销售~

没原理图。你怎么知道别人是怎么使用2003的?如果都正确使用了,还会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没原理图。你怎么知道别人是怎么使用2003的?如果都正确使用了,还会出问题? ...

楼主位的板子就一个芯片,和几个LED指示,甚至简单的退耦滤波都没有,当然这个芯片不需要接电源都能工作得很好。LED仅做指示都可以忽略,你是不是觉得还必须知道LED型号才能分析?如果你知道ULN2003,那你就应该知道它内部框图,如果这样,你还坚持认为一定要原理图才能分析的,那么给你原理图也没用,因为你也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位的板子就一个芯片,和几个LED指示,甚至简单的退耦滤波都没有,当然这个芯片不需要接电源都能工作 ...

真逗。如果都向你这样大神,那这世上还有什么疑难杂症呢?
这个论坛也就可以关闭了

网友:
电路图还是需要的。
脑补的电路肯定都是对的,但是新手各种奇葩接法,完全出乎你的意料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