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例】焊盘设计错误案例(4). 极具代表性! 引脚间距有误

楼主(2017-07-08):
这种是非常   常见的一种错误,非常典型。 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就是画封装库的时候引脚间距 输入错了。

下面是错误图:

网友:
这貌似就错了一点点。。。

网友:
板子废了

网友:
做样机我会把引脚掰一下

网友A:
脚间距都能弄错,趁早该行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脚间距都能弄错,趁早该行算了

估计是弄错封装可能性比较大。一般很少会弄错间距的,但有时点了个似是而非的封装,就是这个后果。反正板子是废了。

网友:
扔了重新做,这时间和精力玩不起。

网友:
现在画板子都是尽量使用立创提供的封装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