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X接口和耳机接口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07-08):
最近在做语音播放这方面的项目,通过查阅资料发现当前的手机的接口有三种,如图所示。

其中左侧的为安卓手机用的接口,中间是苹果,右边则是普通接口(比如电脑)。
然后就是AUX接口,我上个图,就是和普通耳机接口一样。

那么问题来了:我车子上的接口是AUX接口,每次听歌都是用:Iphone接在AUX线上,播放没有问题,我接电话也是没有拔下AUX线,可正常接听。不过问题是:Iphone的接口中Mic线接到AUX上,就会和GND短路,怎么可以打电话说话呢?

网友:
它短路的是外置MIC,检测到了外部MIC短路,切换到内置MIC通话就行了

网友:
只识别到普通耳机,当然不能切换mic了。

网友:
有个 自动切换的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