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模拟电路的大佬帮忙解释一下为什么小信号电路里运放.....

楼主(2017-07-08):
懂模拟电路的大佬帮忙解释一下为什么音频电路里面运放的压摆率都达到甚至超过10V/us  比如NE5532 9V/us AD827 35V/us TL084 18V/us

而用于传感器,电压,电流,温度等小信号电路里的运放 都很贵但是压摆率通常都在1V/us 以下  AD706  ,OP07 ,OP27  甚至能低到0.2V/US

为什么在工控测量领域的运放可以选用这么低压摆率的?而音频电路里却动辄十几V的压摆率?

网友A:
每个东西都有他自己的用途,哪怕一张X纸

你举例的几个比较贵的运放基本特点就是Vos比较小,或者噪音功率密度小,在放大直流信号时候,可以接近理论计算,而且全温度范围变化不大
这些特性决定了其在直流传感器信号放大中无法取代的价值,直流放大对带宽要求很低

音频是交流耦合的,所以不关注Vos,带宽只要覆盖音频就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东西都有他自己的用途,哪怕一张X纸

你举例的几个比较贵的运放基本特点就是Vos比较小,或者噪音功率 ...

弱电传感器的带宽普遍要求低吗?

网友B:
看信号的频率选。。。。压摆越大响应越快,响应越快不一定响应越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信号的频率选。。。。压摆越大响应越快,响应越快不一定响应越准确。。 ...

响应快的还准确的就贵。。。

网友:
压摆率是AC指标的一种,工业传感器一般速度较慢信号较小,使用多大的压摆率要看源信号的要求

网友:
信号上升速度处理能力决定了你用什么标准的压摆率

网友:
音频信号幅度大

网友:
侧重点不一样,压摆率高的主要测高频信号,仪表信号信号放大器主要是低噪声和温漂小。

网友:
瞬态响应有助于改善音质,hifi 讲究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信号的频率选。。。。压摆越大响应越快,响应越快不一定响应越准确。。 ...

我还发现压摆率大的运放输入电流基本都很大,而我列举的压摆率小的输入电流基本就几百个pA

网友:
小有小的好处 大有大的好处 任何一个指标不是一个绝对的 主要看你需求,例如接地信号完整性要求完整的地,而emc完整的地会带来抗扰性的问题,所以没有绝对好的接地只有最合适的接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发现压摆率大的运放输入电流基本都很大,而我列举的压摆率小的输入电流基本就几百个pA ...

非完全补偿型OP一般SR都会比较高,但也会带来限制,例如增益大于多少才会稳定 常见的例如OP37

输入偏执电流和SR应该没有直接关系吧,输入偏执电流大的一般为bipolar型,偏置电流小的为fet型

网友:
信号频率带宽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