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M中零件的推荐的写法

楼主(2017-07-08):
型号的推荐写法

        1: 不同属性之间的分隔符号 用 空格 或 逗号    推荐用空格, 我们嘉立创识别BOM也是优先按空格拆分。

                例如  有个贴片电容  100nF,  误差为 ±10%, 耐压为50V, 材质为X7R   写法举例:  100nF ±10% 50V X7R

        2: 千万别用数值表达法,很容易误会,

                例如  写着100,    他是电阻,   我们应该认为他是 10Ω 还是 100Ω呢?

        3: 最好还是写上数值的单位。

                例如电阻的符号Ω,   电容的nF, pF  电感的uH  等

        4: 集成块的型号最好写完整

                举例SMT32F103,   他有这么多后缀,一个字母只差就完全是两个东西。

                举例运放 324,     LM324 和LMV324可完全是不同的东西了,一个通用运放,一个轨到轨运放。

封装的推荐写法

         1: 封装名最好是跟数据手册同名

                例如    玻璃管的1N4148,虽然他的尺寸跟1206是类似, 但是封装名还是建议写成根数据手册一样,用LL34

         2: 最好还是用大家都在用的名字,全世界普遍接受英制的封装名。

                例如    0805电阻 的公制是 2012,    有种英制封装也是2010,  这种时候是不是很容易误会呢。

         3: 少给封装名添加各种后缀,前缀。

                例如    我们曾将给我们提供的封装库添加上了 “LC-”, 这个“LC-” 就给我们带来一堆搜索上的麻烦。

                例如    Res_0805_M_张三_2019-9-9_第三版      大部分情况下只需要 0805 即可, 不用这么麻烦。

网友:
例如  有个贴片电容  100nF,  误差为 ±10%, 耐压为50V, 材质为X7R   写法举例:  100nF ±10% 50V X7R

不错。  MARK.

网友:
现在用从嘉立创下载的库,就是带LC-开头的。
也就是建议要把LC-的前缀去掉?

网友A:
Ω不方便输入,建议用R代替。
±也不方便输入,建议省略。
空格不便于区分,建议用英文,或者/  -
描述建议统一大写

网友:
学习一下。。。。
经常在JLC下单。

网友:
老库里加LC-太不方便了

网友:
最新的都没有LC-的了……我之前用了带LC-的现在要批量改,好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Ω不方便输入,建议用R代替。
±也不方便输入,建议省略。
空格不便于区分,建议用英文,或者/  -

赞同。。。

网友B:
LC-千万不能去掉,不然没法区分其它库。我查起来一点也不麻烦,用*号通配符。
如:在JLC库中查0805,在查找栏里输入*0805*就可以很方便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LC-千万不能去掉,不然没法区分其它库。我查起来一点也不麻烦,用*号通配符。
如:在JLC库中查0805,在查找 ...

赞同,没有前缀,都不知匹配了哪个封装库的,万一配错了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