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外设不支持热插拔,但给外设单独上电应该可行吧

楼主(2017-07-08):
比如有个MCU作为 i2c master,连接一个i2c slave外设,MCU可通过某开关电路控制该i2c slave设备的供电,系统工作流程为
MCU上电---MCU控制开关电路给i2c slave上电---MCU初始化i2c驱动---访问i2c外设-----MCU deinit并关闭i2c 驱动-----MCU控制开关电路给i2c  外设下电
应该可行把?多谢回复!

网友:
没试过这招,我目前的方法是用通讯隔离芯片+隔离电源,成本太高了

网友A:
NXP有支持热插拔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NXP有支持热插拔的芯片

谢谢回复,我自己尝试了一下,问题不太大!

网友:
注意断电芯片的寄生供电。上拉电阻一并断电,不然外设可能还费电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