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方法确认天线的频率?

楼主(2017-07-08):
手上有一堆天线,有2.4g 5.8g 433 等,久而久之就搞混了,请教有什么办法确认频率

网友:
把黑色套去掉,看里面天线长度

网友A:
用网分测,然后你说不定会发现很多都可以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网分测,然后你说不定会发现很多都可以扔了。

网友:
大师说的对,用网分,然后你会觉得妈的全是垃圾货,居然还用的乐此不彼,居然还嫌弃芯片不行,嫌弃硬件工程师是一坨翔

网友:
赶紧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