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系统上使用MP2451不安全,建议改用MP2456或者MP2459

楼主(2017-07-08):
MP2451,耐压值36V,用在24V上,如果电路上存在浪涌(比如开关电源供电下使用电机),
浪涌电压则很轻易超过36V,会直接烧坏MP2451以及MP2451后端电路。
在这个上面,我就吃过很大的亏,烧了很多板子,后来换用MP2459,再也没烧过了。

后来发现还有MP2456这个东西,耐压值50V,开关频率能达到1.2MHz,比MP2459的480khz高出很多。

(MP2456和MP2459)与MP2451引脚和电路基本完全兼容,不需要重画PCB,只有电感的值需要更换一下。(当然肖特基二极管的耐压也要匹配)

对比表:
                最大耐压值         最小输入电压        开关频率        最大电流        推荐电感
MP2451                36V                3.3V                2000KHz        0.6A                4.7uH
MP2456                50V                4.5V                1200KHz        0.5A                10uH
MP2459                55V                4.5V                480kHz         0.5A                15uH

如果你也用了MP2451且经常出现烧毁,建议参考上述选型。

补充,楼下有回复MP2451+TVS,照样可以24V系统上用的解答。
在此我分析一下,24V的系统,考虑给锂电池或者其他电池供电使用的情况,所以选取TVS必须是26V以上的,
对于26V的TVS,maximum clamping voltage是42.1V,已经超过了MP2451的最大耐压36V。
所以MP2451对于24V的带电机系统上,这种解法是不安全的,提高开关电源本身自身电压才是最可靠的。

网友:
好经验,学习!

另外是否可以从输入本身做保护?

网友:
输入加个tvs,完全靠芯片自身的耐压不靠谱

网友:
为何不外加浪涌保护?

网友A:
有电机的地方俺都并tvs再串肖特基 要不然电源芯片能承受 电机驱动还够呛呢

楼主:
TVS要加,但是TVS能扛住的浪涌有限,从芯片本身去提高效果更好。

网友B:
MP2451 has a low average quiescent supply current of 0.13mA. While the other two will need 0.73~0.85mA.

网友:
引用 楼主:
TVS要加,但是TVS能扛住的浪涌有限,从芯片本身去提高效果更好。

唉。我的一个板子用的28v和54331,通24v电几次就烧一块,我卄,后来没办法又做了块esd浪涌防护板,现在貌似没再跟我抱怨烧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P2451 has a low average quiescent supply current of 0.13mA. While the other two will need 0.73~0.85 ...

For motor driver applications,the difference in quiescent current (0.6mA) is not very important.

楼主:
参考价格:
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14780.html MP2451 0.99元
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89223.html MP2456 1.73元
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40561.html MP2459 1.83元

网友C:
我用mp1584,耐压28v的,用在24v上没坏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mp1584,耐压28v的,用在24v上没坏过

没有浪涌发生源的系统,芯片不会随便超电压损坏的,
有浪涌发生源的系统,只要是低内阻电源,比如电池供电,也不会损坏,因为浪涌可以被完全吸收。
最可怕的是,有浪涌发生源的系统,还碰上了高内阻的电源,比如线性电源和开关降压或者升压电源,必定损坏。

网友D:
36V输入电压的芯片,用在24V的系统中是安全的。前面加保护,浪涌不会损坏芯片。LM2576在24V系统中用了很多,从来没有坏过。

网友:
我记得哪篇应用笔记中说过,如果电源进线比较长,引线电感和IC输入滤波电容构成的LC回路有可能瞬间产生过电压烧坏芯片,解决的办法是输入端串个小电阻。

网友:
可以在电源输入加上电感和电容组成的缓冲电路,这样更加可靠点,个人觉得

网友:
谢谢楼主,个人经验现身说法,谢谢!

网友E:
2451和2459fb的电压记得是不同,需要改下电阻。赞成上面提到的再前端加保护的方法,因为既然前端电压会这么不稳,就没法保证一定不会超过60v,我之前的测试2459在超过极限值一点就烧了,所以前端的保护还是需要的。我的建议是这里用24xx,电压又比较高,输入电流就不会很大,一般在50ma以内,加自恢复保险丝和tvs,自恢复保险丝的标称电流在输入最大电流的1.0到1.5倍之间。这这样保护了,要是针对只在输入电压24v附近,不考虑从5v到24v输入都满足的宽范围,用60ma自恢复保险丝配合2个smbj14a用2459已经可以抗最高到220vac的输入了。

网友:
2个snbj14a串联。不需要考虑这么高的电压直接用一个28a好了。这样的抗高压能力可以比不加提高一个数量级了。

网友B:
>配合2个smbj14a
>2个snbj14a串联
why not put them in parallel mode?

楼主:
引用 网友E:
2451和2459fb的电压记得是不同,需要改下电阻。赞成上面提到的再前端加保护的方法,因为既然前端电压会这么 ...

相同的 都是0.81

楼主:
引用 网友D:
36V输入电压的芯片,用在24V的系统中是安全的。前面加保护,浪涌不会损坏芯片。LM2576在24V系统中用了很多 ...

我讲的是带电机的感性系统,不是纯阻性系统。纯阻性24V系统,用28V耐压都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讲的是带电机的感性系统,不是纯阻性系统。纯阻性24V系统,用28V耐压都够。 ...

了解,看漏了感性系统。我说的是汽车24V系统中,车载设备的工作情况。

网友:
也是遇到烧毁2451,还以为买到山货了,赶紧替换2456,谢谢楼主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配合2个smbj14a
>2个snbj14a串联
why not put them in parallel mode?

并联也可以。目的是为了一个功率不够,再增加一个。当时一个反复加220vac测试没过,就想到串联了。思维盲区,为想到并联

网友:
谢谢分享,刚好最近正关注2451

网友F:
像楼主这么说,要过7637的不用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像楼主这么说,要过7637的不用玩了

不矛盾,汽车上虽然有电机这个感性系统,但是别忘了一个大前提,
有浪涌发生源的系统,只要是低内阻电源,比如电池供电,也不会损坏,因为浪涌可以被完全吸收。

汽车上有电瓶,属于电池供电的,浪涌可以瞬间被电池吸收干净。

只要存在电池,电池再和无论如何的电源并联联合供电,后续得到的一个等效电阻的电阻只会变小而不会变大,所以依然符合大前提。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矛盾,汽车上虽然有电机这个感性系统,但是别忘了一个大前提,

电池能吸收是你自己脑补的吧,实际做过汽车电子的就知道,用差一点的TVS管就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并联也可以。目的是为了一个功率不够,再增加一个。当时一个反复加220vac测试没过,就想到串联了。思维盲 ...

之前论坛貌似讨论过并联的问题。
由于TVS的个体差异,主要是breakdown的电压差别个体差别会比较大,
结论是阈值低的那个先触发,高的那个不一定触发,
强浪涌冲击,要烧也只是烧一个,
不一定会起到功率分流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池能吸收是你自己脑补的吧,实际做过汽车电子的就知道,用差一点的TVS管就是不行。 ...

哥们搞了三年多的电机驱动,接触了6年多的电机驱动,
电池能吸收来自电机的浪涌这个问题要是还不知道,我就白玩这么久了。

实际测试,使用开关电源供电或者线性电源供电,这种情况下,电源的内阻很高,使用电机急减速,24V的系统,电压会升高到40V以上,这个跟电机的转动惯量还有减速度有关,但使用电池,电压依然稳稳的是24V。使用示波器500ms一格子的监测,整个电压变动过程可以看的清清楚楚。
这个时候电池等效于TVS,模型就是VCC和GND连接一个低电阻的电阻。
而开关电源也可以这么等效,但是模型是VCC和GND连接一个高阻值的电阻,吸收浪涌的速度非常慢,导致可以认为完全不吸收。

汽车上的不同在于,发动机也会带动电机转动发电,并叠加到电网上,导致电压一直在波动,浪涌的形式有不同。
但是假如浪涌能量很强,电压一直在升高,你用多少TVS照样被打穿。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哥们搞了三年多的电机驱动,接触了6年多的电机驱动,
电池能吸收来自电机的浪涌这个问题要是还不知道,我 ...

准确来说,汽车上的这个测试,叫做“抛负载”,有几种形式:
1.电瓶突然断开
2.负载突然断开
3.负载、电瓶同时断开
所有合格的车载电子设备都要通过这个测试,TVS管是必须的,而且要选功率足够大的,硬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准确来说,汽车上的这个测试,叫做“抛负载”,有几种形式:
1.电瓶突然断开
2.负载突然断开

这个没有错。跟我的论点没有矛盾。

平常用在小型电路上的TVS体积是受限的,最多只能用到DO-214的大小。
这种封装的功率很有限,强浪涌非常容易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讲的是带电机的感性系统,不是纯阻性系统。纯阻性24V系统,用28V耐压都够。 ...

电磁铁系统呢,有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磁铁系统呢,有没有关系?

如果电路上续流二极管,没有问题。
电磁铁上的电流会被自己消耗掉,不会导致电压升高。

楼主:
这里都讲SOT23-6的,XL1509是SOP8的,不是pin2pin的东西就不要出来误导大家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正在做一个24V的工业应用,谢谢提醒!

网友:
学习了,板上用过一批MP2451,,,下次改2456

网友:
TVS也不是万能的,功率越大的TVS残压也越高。

网友:
嗯,总结的很好,感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我一直都是直接用金升阳的,看来你这个是低成本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果电路上续流二极管,没有问题。
电磁铁上的电流会被自己消耗掉,不会导致电压升高。 ...

哦明白了,但是据我了解电机驱动里面至少也是有体二极管可以作为续流二极管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哦明白了,但是据我了解电机驱动里面至少也是有体二极管可以作为续流二极管的呀 ...

模型不一样,纯电感模型只有电能,电机模型有机械能残留,情况复杂的多。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矛盾,汽车上虽然有电机这个感性系统,但是别忘了一个大前提,

对楼主 “ 电池可吸收浪涌” 这个理论表示疑惑:电池可以吸收,为什么大的电解电容不能?虽然没有实际测试,但我感觉电解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不会大于电池吧?

网友:
工业设备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楼主 “ 电池可吸收浪涌” 这个理论表示疑惑:电池可以吸收,为什么大的电解电容不能?虽然没有实际测 ...

理想电容等效直流电阻无穷大!

网友I:
我猜LZ的输入用了陶瓷电容,然后热拔插了

网友J:
还有电机被外力搞超速的,挂刹车电阻来吸收能量,电机能量都比较大,意外多多。

网友K:
急刹的时候为何把能量往电源端灌呢?我印象不是直接开通3个半桥的下管么?要是电池还有能量回收,开关电源要是输出电容耐压余量不过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急刹的时候为何把能量往电源端灌呢?我印象不是直接开通3个半桥的下管么?要是电池还有能量回收,开关电源 ...

你说的没有错,如果是急刹,直接开通三个下半桥,直接利用电机的线圈阻尼刹车,这样所有的机械能全部转换为线圈的热能。

但,非直接刹车的减速呢,就不是这种情况了。

降低占空比(不为0)的时候,能量还是会往电源上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有电机被外力搞超速的,挂刹车电阻来吸收能量,电机能量都比较大,意外多多。 ...

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猜LZ的输入用了陶瓷电容,然后热拔插了

你可能没懂这个帖子在说什么。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可能没懂这个帖子在说什么。

如果是电机产生浪涌,就要在电机接口上抑制掉,对症下药,而不是将其他东西耐压改大
请你把你的电机驱动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网友:
学习一下,经验很重要,还是2459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电机产生浪涌,就要在电机接口上抑制掉,对症下药,而不是将其他东西耐压改大
请你把你的电机驱动 ...

电机产生的是能量,不是浪涌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机产生的是能量,不是浪涌

狗度百科上的解释,这种能量也可以称为浪涌,但能量比普通意义上的浪涌强的多,且持续的时间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电机产生浪涌,就要在电机接口上抑制掉,对症下药,而不是将其他东西耐压改大
请你把你的电机驱动 ...

接口上可以抑制,比如刹车电阻。
对于小型的驱动板,也没有多余的空间去布置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占体积比较大。
本文讨论的是MP245x,这个玩意儿布线面积非常小,所以是小型的电路板极佳的选择。(SOT23-6 + L3*3电感+几个0603的电阻电容)

在非直接电池供电下,电机减速时候产生的浪涌峰值可以高达2倍以上的供电电压,持续时间长达几百ms。
这个也是电机驱动相关帖子经常要讨论的问题。要是那么简单就解决了,这种问题就没人讨论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接口上可以抑制,比如刹车电阻。
对于小型的驱动板,也没有多余的空间去布置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占体积比 ...

我感觉能用SOT23-6,内置mos的电源IC做电机功率电源的,功率都不大,接口上抑制可能差不多了。

网友:
mark 歇息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感觉能用SOT23-6,内置mos的电源IC做电机功率电源的,功率都不大,接口上抑制可能差不多了。 ...

你理解错了 不是使用它做功率部分的电源。
功率部分的电源直接从电源母线取电,电源IC是给非功率部分供电,电流不到100mA。

更简单的说,这个只是旁路。

网友:
好帖,分析透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电机的地方俺都并tvs再串肖特基 要不然电源芯片能承受 电机驱动还够呛呢 ...

有电机的地方俺都并tvs再串肖特基  可否给个图, 小白不懂啊 ^_^

网友L:
用的场合不对 不能怨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理解错了 不是使用它做功率部分的电源。
功率部分的电源直接从电源母线取电,电源IC是给非功率部分供电 ...

俺用的都是2596,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的场合不对 不能怨芯片

你没看贴子的内容吧。

谁怨芯片了?

网友M:
MP2359试了下,手册上说是24V输入,但是有些板子21.5V以上就空载稳不住,电压还一直慢慢升,可能是这个公司这类芯片都是有这方面的问题,换另一种芯片就没事,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M:
MP2359试了下,手册上说是24V输入,但是有些板子21.5V以上就空载稳不住,电压还一直慢慢升,可能是这个公司 ...

我这里讨论的是MP2459 不是MP2359

MP2359表现的怎么样我不清楚,至少MP2459我现在是大批量量产的,没有发现不良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讨论的是MP2459 不是MP2359

MP2359表现的怎么样我不清楚,至少MP2459我现在是大批量量产的,没有 ...

你好,可否把整个浪涌保部分的电路原理图,发上来,跟你学习一下!
最近刚好在做这个应用.有些拿不准.怕烧东西!

网友(2017-09-16):
你好,这个mp2459测过带负载能力吗,有个项目需要有400ma的持续电流,不知道效果会怎样?

网友:
以我的经验,电机驱动释放能量用刹车电阻最简单。

网友(2018-07-04):
谢谢楼主分享,MP2459 DCDC 宽压 开关转换芯片

网友N(2019-01-05):
引用 网友I:
我猜LZ的输入用了陶瓷电容,然后热拔插了

为啥输入不能用陶瓷电容,为啥用了陶瓷电容就不能热拔插了 ?

网友:
可以用 BL9341 便宜一半,还少个二极管
https://item.szlcsc.com/94372.html

网友:
现在国产鑫龙和贝岭的电源IC性价比都不错,性能也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为啥输入不能用陶瓷电容,为啥用了陶瓷电容就不能热拔插了 ?

由于MLCC的压电效应,在上电瞬间会产生过电压现象。  可以找找ADI的应用笔记。

网友:
谢谢  目前我在用的是   2303和2490  都还可以

网友:
电机的电源母线电容容量不够大导致的吧。

网友:
留记号专用

网友:
2459 不加浪涌保护一样完蛋

网友:
这个系列的电源芯片都没短路保护,试过手工焊接的板,电源部分短路,电源芯片就烧了

网友:
楼主,电机刹车返灌主控供电本来就是死穴,母线必须独立并且母线电压必须时刻受监控,适当时刹车电路和刹车电阻介入。哈哈,亏您敢说玩了6你年电机驱动。不过实话说,电机驱动博大精深,要转起来容易到极,要效果好稳定可靠,6年勉强算是入门吧。

网友:
按照5B标准,最少的75V

网友:
可以用美国泰德(TECHCODE)的TD1466,与MP2459   PIN TO    PIN .在很多场合下,由于TD1466的耐压高达70V,而不容易烧毁。欢迎讨论。欢迎申请免费样品。
techcode@techcodesemi.com

网友(2019-04-02):
BL9341(2MHZ),AOZ1282(450K),40V最高输入,MP2459最高55V输入1.2MHZ ,MP2456最高50V输入580K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池能吸收是你自己脑补的吧,实际做过汽车电子的就知道,用差一点的TVS管就是不行。 ...

车上的电源是最恶劣的,发动机启动,其他车载设备干扰,防不胜防。我们一般12V系统,都是使用40V耐压,24V系统,使用60V耐压。

网友O(2019-05-17):
学习了,36V的供电系统,36V-5V的DCDC有没有推荐的,实际使用500mA内的电流的。

网友(2019-08-09):
引用 网友O:
学习了,36V的供电系统,36V-5V的DCDC有没有推荐的,实际使用500mA内的电流的。 ...

TPS54260,最大耐压60V,输出2.5A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电路上续流二极管,没有问题。
电磁铁上的电流会被自己消耗掉,不会导致电压升高。 ...

可是步进电机驱动器也是自带续流二极管啊,为什么步进电机驱动就会产生浪涌

网友:
电源稳压 mark

网友:
谢谢各位大牛的分析,讲解。

网友(2019-10-11):
我也是在汽车项目上做大电流的直流电机应用场景,但没出现楼主的情况,
反而有个项目用MP2359,因为整机电流小,选了一个电流容量选小的电感,导致DC芯片不工作,从而烧掉后级电路,DC芯片还是好好的,换个体积大点的电感就好,再没出现烧后级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口上可以抑制,比如刹车电阻。
对于小型的驱动板,也没有多余的空间去布置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占体积比 ...

感觉这个刹车电路有问题啊,3.3v直接推p+n mos ,电源5v,高电平时,p管vgs还有-1.7v,还会导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