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QFP64封装开钢网的一些担心和不解,请教!

楼主(2017-07-08):
就是现在项目要用到LQFP64封装的STM32F103的,但其引脚的间距实在太小了,手工焊都吃力.
不知:
1.在JLC能否开到合用的钢网.
2.如果能开到钢网,在业余的条件下(有买两套简单的丝印台),不知能否成功刮锡浆.过回流焊.
说明一下,本人这样用钢网,自已手动刮锡浆,都已经几年,还是有一定的经验,主要是没有用过LQFP64这么小的,担心搞不了.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多谢.

修改增加下面的内容:
不知,JLC,能做到这样精度的钢网吗,就算做到了,这个钢网网友说要做薄钢网了,但我又想到另一个问题,就是做了薄钢网,那对其它的元件的上锡浆及焊接有没有影响?
另,就是我买的丝印台精度是比较底的,平时使用,基本上每刮一次,都要用眼校一次,嘿嘿.所以,没有什么信心,可以加工LQFP64封装.

网友:
1.开钢网肯定没有问题
2.普通的丝印台很难刮好的

网友A:
0.65以上的间距,很好刮,到0.5普通的丝印台就很难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0.65以上的间距,很好刮,到0.5普通的丝印台就很难刮好了

0.5就得用薄钢网了。印刷难度比0.5的bga还要高了。

网友B:
可以考虑打样直接在嘉立创贴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0.4间距的表示毫无压力

钢网要开好

用什么丝印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打样直接在嘉立创贴片啊。

问题是,JLC,也不是全部的元件都有.且小批量不做,只做样板SMT.

楼主:
引用 网友C:
0.4间距的表示毫无压力

钢网要开好

不知,JLC,能做到这样精度的钢网吗? 就算做到了,这个钢网网友说要做薄钢网了,但我又想到另一个问题,就是做了薄钢网,那对其它的元件的上锡浆及焊接有没有影响?

网友:
感觉楼主还是需要练习下焊接。。
这封装还是很好焊接的。

网友D:
找人给你焊接吧,lqfp64真的不是啥问题

楼主:
大家这样一说,信心足一些了,真的,是要多练练了,这个封装,以前真没有玩过,这次做几个样板,就搞了1个多钟,真有些头大.
多谢各位了.

网友E:
0.4mm的CH367之前手刮锡膏情况良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0.4mm的CH367之前手刮锡膏情况良好

介绍个好点的刷台呢

网友:
楼主既然是第一次焊这种高密度引脚,我就给楼主提一点,准备好你的吸锡线吧,这样好处理连锡的问题。

网友G:
这种封装真的很好焊接,不是吹牛的,刀形烙铁头,松香,很好焊接。我第一次也觉得我不可能焊接好,但是试过之后觉得,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介绍个好点的刷台呢

刷台反而用不好,我都是开了钢网对齐一手按着一手刮锡膏...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封装真的很好焊接,不是吹牛的,刀形烙铁头,松香,很好焊接。我第一次也觉得我不可能焊接好,但是试过 ...

是的,焊起来,好象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但也不算太易,因为最后,我一般都卡在一开始定位上锡的那一两个脚那里,常常在拖锡时,最后这里老是拖不净,加锡,加松香,都很难吸走,反而把引脚周围,搞得又脏,又黑的.
也试过用吸锡带(2mm的),但好象不好用,感觉铬铁的热量都让吸锡带吸走了,反正就是用不好.我的是焊台936的,国产.
现在订了助焊膏,但担心有腐蚀性,还没有用,我用的,是下面这种,大家看看,这种如何.好用不,腐蚀性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人给你焊接吧,lqfp64真的不是啥问题

焊接这个,自已还是要学会的,这个花时间,还是可以做到,
另一个担心的,主要是在小批量时,做钢网不好搞.毕竟条件有限.在这里发贴,还是想跟用过这种封装钢网的朋友,学习一下.

网友H:
还是手艺问题,一直用松香酒精溶液对付各种焊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是手艺问题,一直用松香酒精溶液对付各种焊接问题。

松香酒精的配比是多少,我也配一些,松香都很少用.
松香及酒精各有什么要求,松香平时用,酒精用工业上就行了吧.

网友:
百分之九十五的酒精,药店和淘宝都有卖。松香碾成粉,一比一就行。以最后都能溶解为宜。最后会是浅黄色的液体。但是用完瓶都密封好,那玩意,酒精是会挥发的,所以会越来越浓的。比松香淡,这样可以控制用量。松香不容易控制,没有这种液体均匀,毕竟是液体!后来也好洗。松香弄不好就是一坨。